[STM32CubeF4] 请教这两个定义的区别,hal的关于串口的

楼主(2019-08-16):
下面2个的结果执行的不一样,有什么区别?

__HAL_UART_GET_IT_SOURCE(&huart2UART_IT_RXNE);     与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UART_FLAG_RXNE);

我需要用它们来判断当前的中断是否接收中断。 第一个失败,第二个成功。为什么?

-----------以下是hal中的定义--------------
/** @brief  Checks whether the specified UART interrupt has occurred or not.

  * @param  __HANDLE__ specifies the UART Handle.
  *         UART Handle selects the USARTx or UARTy peripheral
  *         (USART,UART availability and x,y values depending on device).
  * @param  __IT__ specifies the UART interrupt source to che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UART_IT_CTS: CTS change interrupt (not available for UART4 and UART5)
  *            @arg UART_IT_LBD: LIN Break detection interrupt
  *            @arg UART_IT_TX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            @arg UART_IT_TC:  Transmission complete interrupt
  *            @arg UART_IT_RXNE: Receive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interrupt
  *            @arg UART_IT_IDLE: Idle line detection interrupt
  *            @arg UART_IT_ERR: Error interrupt
  * @retval The new state of __IT__ (TRUE or FALSE).
  */
#define __HAL_UART_GET_IT_SOURCE(__HANDLE__, __IT__) (((((__IT__) >> 28U) == UART_CR1_REG_INDEX)? (__HANDLE__)->Instance->CR1:(((((uint32_t)(__IT__)) >> 28U) == UART_CR2_REG_INDEX)? \
                                                      (__HANDLE__)->Instance->CR2 : (__HANDLE__)->Instance->CR3)) & (((uint32_t)(__IT__)) & UART_IT_MASK))

#define __HAL_UART_GET_FLAG(__HANDLE__, __FLAG__) (((__HANDLE__)->Instance->SR & (__FLAG__)) == (__FLAG__))

网友A:
第1个是判断是否使能了相应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个是判断是否使能了相应的中断

感谢!
看它的英文说明,我以为是查询的是哪个中断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看它的英文说明,我以为是查询的是哪个中断源。。。

函数的注释写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