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分享] H7-TOOL 读写emmc速度实测

楼主(2019-08-17):
装载USB虚拟磁盘程序,用Windwos资源管理器读写 emmc 芯片中的文件。测试文件大小 76MB。
从硬盘读文件写入H7-TOOL的emmc芯片,从emmc芯片读取文件写入到硬盘。
写入速度约 1MB/秒,读取速度约 2.7MB。 没有对比,不知速度是否正常。

2020-08-15补充:

后面发布H7-TOOL的RTX5全家桶方案时发布:

H7-TOOL的8线SDIO DMA驱动eMMC的裸机性能,读43MB/S,写18.8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953

H7-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读速度20-30MB,写速度10-15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935

网友:
如果是基于H7-TOOL USB2.0高速的话,那优化的空间还很大。

可以不使用USB,单独读写文件测试下

东芝eMMC的速度:

H750的eMMC接口特性:

网友:
好消息,一次成功

楼主:
emmc FatFS文件读写速度测试结果。
写入大概4MB/S; 读出大概5MB/S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c FatFS文件读写速度测试结果。
写入大概4MB/S; 读出大概5MB/S

您测试下每次读写文件时,加大这个大小试试,这个大,速度可以大大提升。
#define TEST_FILE_LEN                (2*1024*1024)        /* 用于测试的文件长度 */
#define BUF_SIZE                        (4*1024)                /* 每次读写SD卡的最大数据长度 */    加大这个参数。

FatFS的性能测试表:

楼主:
试过16KB。速度没有明显变化,4.005MB/秒 提升到 4.032MB/秒。

网友:
后面我用RL-FlashFS搞下,10MB/S以上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时钟分频是多少?4分频?读写用64kb,这样提升比较明显

网友(2019-11-13):
48M时钟,4bit读写十几M每秒是没问题,直接cube上产生的驱动例程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个优化空间应该很大,我之前用stm32f407 +  TF卡,还达到5.5MB/s的速度。

网友:
想要请问一下
Cube 建立出来的 也依照 H-TOOL 设定方式,可以透过USB读取eMMC 但使用FATFS却无法
是什么出了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c FatFS文件读写速度测试结果。
写入大概4MB/S; 读出大概5MB/S

能与您取得 范例参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与您取得 范例参考吗?

H7-TOOL的APP例子就是。里面的驱动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7-TOOL的APP例子就是。里面的驱动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有确认过
其中主程序的部分,好像没有用到DemoFatFS 这个程序呢,是不是要注解后再使用呢?

另外在 这个部分
DSTATUS SD_initialize(BYTE lun)
{
#if !defined(DISABLE_SD_INIT)

  if(BSP_MMC_Init() == MMC_OK)
  {
    Stat = SD_CheckStatus(lun);
  }

SD_initialize是否有需要指定哪一个硬盘?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确认过
其中主程序的部分,好像没有用到DemoFatFS 这个程序呢,是不是要注解后再使用呢?

对,就是这个意思。

SD_initialize被另外一个文件再封装了,最终驱动是在diskio.c文件里面被调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意思。

SD_initialize被另外一个文件再封装了,最终驱动是在diskio.c文件里面被调用。

感谢您的答覆,前些日子较忙,昨日再修改程序

另外发现修改后,脚位设置等等都已完成,SDCard可正常使用 FATFS程序,一改为eMMC则产生Disk Error
但却可以用USB开启资料夹,不知是何处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答覆,前些日子较忙,昨日再修改程序

另外发现修改后,脚位设置等等都已完成,SDCard可正常使 ...

剩下问题,你再研究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H7-TOOL配套这个开源出来的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剩下问题,你再研究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H7-TOOL配套这个开源出来的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好的 我会再继续研究研究,有发现再与大家分享
谢谢!

网友C(2020-08-15):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会再继续研究研究,有发现再与大家分享
谢谢!

你好,请问EMMC方面有进展吗,能不能咨询下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EMMC方面有进展吗,能不能咨询下您

后面发布H7-TOOL的RTX5全家桶方案时发布

H7-TOOL的8线SDIO DMA驱动eMMC的裸机性能,读43MB/S,写18.8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953

H7-TOOL的eMMC虚拟U盘最高性能研究,读速度20-30MB,写速度10-15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