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使用STM32H7+RTX5+TCPnet网速很快但ping的很慢

楼主(2019-08-19):
使用STM32H7+RTX5+TCPnet网速很快,但是ping的很慢要30ms,这不正常吧?哪些因素会影响ping呢?

网友:
这个是KEIL提供的H7以太网CMSIS-Driver有bug导致的,等我近期发布我们V7的模板吧,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什么bug啊?提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bug啊?提示一下

真是颓啊,STM32H7的以太网HAL库果然有bug,去年熬了几个晚上解决的bug,在HAL V1.4.0解决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608&fromuid=58

网友A:
哪里可以下载新的RL-TCP V7的模板工程,大家都在期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下载新的RL-TCP V7的模板工程,大家都在期盼?

等我近期发布我们V7的模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我近期发布我们V7的模板吧

RL-TCP V7的模板工程,这个呼声很高啊,提高优先级发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L-TCP V7的模板工程,这个呼声很高啊,提高优先级发布吧

争取早点

楼主:
可是我用ST的1.5版的库,ping还是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ST的1.5版的库,ping还是慢啊

HAL库是解决的HAL的bug,而CMSIS-Driver要解决CMSIS-Driver,所ping依然慢很正常

我二楼的回复,再读一遍。

楼主:
修改了MDK的驱动EMAC_STM32H7xx.c文件里的GetRxFrameSize函数
原来的代码是:
static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
  uint32_t len;

  /* Clean and invalidate data cache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if (HAL_ETH_GetRxDataLength (Emac.h, &len) == HAL_OK) {
    return (len);
  }
  /* No data available */
  return (0);
}

修改后的代码是:

static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
  uint32_t len;
  ETH_BufferTypeDef rx_buf;

  if(HAL_ETH_GetRxDataBuffer(Emac.h, &rx_buf)== HAL_OK)//增加,先判断有没有收到数据,再取数据长度.//TODO:这样做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呢???
  {
    if (HAL_ETH_GetRxDataLength (Emac.h, &len) == HAL_OK)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return (len);
    }
  }
  /* No data available */
  return (0);
}
修改后ping的速度明显加快,每次ping4次,有3次<1ms,但是总有一次是几百ms到两千多ms甚至超时,变化范围很大。修改之前每次都是30ms很一致。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改了MDK的驱动EMAC_STM32H7xx.c文件里的GetRxFrameSize函数
原来的代码是:
static uint32_t GetRxFram ...

没有修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