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STLINK-V3MINI测评

楼主(2019-08-19):
这里先感谢下硬汉大佬的赞助,和平台的交流。

1. STLINK-V3分类说明
1.1 STLINK-V3SET
1.2 STLNIK-V3MINI
1.3 STLINK-V3MODS
2. STLINK-V3功能介绍
•带模块化的一体式探头扩展卡
•通过USB自供电连接器(Micro-B)和USB 2.0高速兼容接口
•JTAG / SWD(STM32)和SWIM(STM8)调试接口
•Drag-n-Drop闪存编程
•虚拟COM端口
•SPI / UART /的多路USB桥接器I2C / CAN /个GPIO
•STLINK-V3SET直接支持JTAG和SWD调试接口,STDC14连接器与MIPI10,MIPI20和STDC14平板相连电缆。 免费适配器板增加了对SWIM接口的支持,
  并提供了具有各种通信功能的多路径桥接器协议(SPI,UART,I2C,CAN和GPIO)可帮助您轻松地在任何地方重新编程设备。
•STLINK-V3MINI探针是V3SET的子集,支持JTAG / SWD调试接口和虚拟COM端口,具有紧凑的形式更实惠的价格因素,只需9.75美元。
  上表所述STLINK-V3MINI不支持 STM8的MCU,这里我没有STM8的板子所以无法进行测试。

3. STLINK-V3MIN和STLINK-V3MODS具体介绍
3.1 硬件介绍
STLINK-V3MODS就是STLINK-V3MINI的简化版用于贴片使用,使用方法类似于下图。
STLINK-V3MODS支持和STLINK-V3SET一样的Bridge functions

板子正版
板子反面

板子尺寸
PCB的实现由2 x 16引脚1.27mm边缘浇注
3.2 引脚定义介绍
3.3 接口支持

• USB Micro-B (USB 2.0 high-speed)
• SWD with SWO (up to 24 MHz)
• JTAG (up to 21 MHz)
• VCP (from 720 bps to 15 Mbps)

桥接功能(STLINK-V3MODS only)

Bridge SPI
SPI signals are available on CN2 pins 7, 14, 23 and 25.

Bridge I2C
I2C signals are available on CN2 pins 16 and 17. It is necessary to add externally 680 Ω
pull-up resistors on the host application board.

Bridge CAN
CAN logic signals (Rx/Tx) are available on CN2 pins 9 and 10, they may be used as input
for an external CAN transceiver.

Bridge UART
UART signals with hardware flow control (CTS/RTS) are available on CN2 pins 1 to 3 and
11. They need a dedicated firmware to be programmed on the main module before being
used. Without this firmware, the Virtual COM port function must be used instead (no
hardware flow control).

3.4 环境支持

4. STLINK-V3MIN开箱测试
4.1 开机裸照

从第一眼看到感觉这个板子很小,掉地上可能找不到的感觉,使用的接口STDC14为1.27mm的
7Pin双排插座,和以往的接口相比用起来可能不习惯,手头也没有相应的接口。从正面上看,板子
应为精简缺少了对IO的保护,这样会造成使用不当时,可能造成IO或者芯片的损坏。

4.2 驱动识别
插上USB后会自动安装驱动,如果没反应则换USB线或者USB插孔,确认USB线能和手机连接那一般没什么问题。
虚拟串口识别有问题时,更新下驱动

4.2.1 选择浏览计算机查找
4.2.2 选择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然后下一步

4.2.3 选择从磁盘安装
4.2.4 选择VCP.inf
4.2.5 确认驱动
4.2.6 下一步

4.2.7 安装驱动
4.2.8 驱动识别(若未识别,重新插拔)
最后重启下电脑。

4.3 STM32CubeProgrammer 测试
    因为使用不方便用了两天的时间做了个转换板,这里再说一下数据线必须可以和手机通信的才能使用。
4.3.1 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测试
连接成功后点击刷新,可以检测目标板的电压。

4.3.2 STM32CubeProgrammer SWD测试
选择地址和地址(建议0x400,默认读取为0x400),点击连接
全片512KB读取测试,只用了0.844秒
序下载测试,速度真是很快

例程演示

4.3.3 STM32CubeProgrammer JTAG测试
读取测试
下载测试
总结: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可以使用接口的最大速度进行数据读取或写入,
但是有时候会无法识别芯片,需要给STLINK重新供电(应该是我焊接的问题),还有
就是芯片发热量巨大,有60°左右,DIY了个散热片稳稳地40多°左右。

4.4 MDK测试
4.4.1 SWD模式测试
SWD模式芯片识别(实测这里设置大于20M下载程序有问题,建议10M-15M),
SW模式下关闭Target Driver Setup是可以保存的。

4.4.2 JTAG模式测试
这里设置速度保存不了
重新打开后又变为1.8M

4.4.3 硬件断点数量为7个

4.5 虚拟串口测试

下载一个串口例程

测试结果

接口说明,TX接TX,RX接RX

T_VCP_TX -------- UART_TX

T_VCP_RX -------- UART_RX

5. STLINK升级说明

5.1 打开ST-LinkUpgrade可执行文件

5.2 查看STLINK版本

5.3 点击升级,等待完成

补上文件:

网友A:
不错,我公司买了两个V3SET, 除了接线不方便,保护做得一般,其他还可以,24MHz高速下载调试容易出问题,可能我的线缆不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公司买了两个V3SET, 除了接线不方便,保护做得一般,其他还可以,24MHz高速下载调试容易出问题, ...

加上10K上啦,试试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否知道‘STM32CubeProgrammer’这个软件在那里查看导入的烧录文件的Checksum?谢谢!

网友:
辛苦辛苦,这么详细的评测。

网友:
自从用V3SET这货,我的JLINK-pro已经被我冷落了。

网友(2023-07-05):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入手了一块stlinkV3 mods , 焊在了我的PCB上面,我想使用它的USB 桥接 CAN通信的功能,却不知道这些东西应该怎么设置请问楼主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