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 RTOS中可以用RAW API吗?

楼主(2019-08-19):
最近想在lwip中实现ping命令,发现 NETCONN API中没有发现该函数
查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只有RAW API构成的ping功能,那么由于我用了FREERTOS,那么我还可以在里面使用RAW API吗?
(由于RTOS下,lwip 使用了tcpip_thread,netconn API通过邮箱通讯来避免多线程的竞争问题,所以我在怀疑 如果我开一个线程使用 RAW API的话,会不会引发偶发的问题)

网友A:
简单些,测试的时候禁止任务调度就行。另外此任务的优先级比其它lwip任务优先级低即可。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些,测试的时候禁止任务调度就行。另外此任务的优先级比其它lwip任务优先级低即可。

这样就不会有问 ...

喔,明白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