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配色分享

楼主(2019-08-19):
最近买个27寸的电脑屏,然后看keil的界面太亮了,重新换了个,感觉不错,分享一下,下载复制到keil5/uv4根目录下

global.prop

网友A:
这个颜色配比真不错

网友:
下来试试 我的屏是27寸  4K  LG屏幕

网友:
这颜色看着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配比真不错

硬汉哥的代码写的才是真的好,这配色算啥??

网友B:
我也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MDK配色方案。

1、配色效果图如下

2、增加了常用关键词高亮,如果没有想要的关键词可以在arm.pro中按以下格式添加,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MDK配色方案。

1、配色效果图如下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
这是什么字体?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我更好看,上面的灰蒙蒙,要么就太素。。我就要骚  global.prop (3.87 KB, 下载次数: 151)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哈

网友D:
这个配色文件怎么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MDK配色方案。

1、配色效果图如下

这个配色怎么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色文件怎么用?

下载复制到keil5/uv4根目录下,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配色怎么用 ?

下载复制到keil5/uv4根目录下,替换

网友:
试用了一下,效果不错,Mark 一下

网友D(2019-12-18):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我更好看,上面的灰蒙蒙,要么就太素。。我就要骚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哈

这种感觉不好,左边目录是白色的,右边是黑漆漆的。。。。有啥办法可以把两边的区域都搞成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感觉不好,左边目录是白色的,右边是黑漆漆的。。。。有啥办法可以把两边的区域都搞成一样的?

他要能改到那里才行啊

网友:
宏定义不能选择颜色,调试时只能通过不能高亮当前执行的行,还是换第三方编辑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分享一个我一直在用的MDK配色方案。

1、配色效果图如下

谢谢分享,最爱你的配色方案!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你的配色方案,确实挺漂亮!

网友:
我也分享个我的,参照python的IDE弄的。

global.prop

网友(2020-06-14):
兄弟,字体能不能分享下。我笔记本字体太大了。修改字体里面没你这个。

网友:
感觉cz123123的配色不错,看着眼睛不累,分享一下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看着像是vscode那个 dark pro的配色  我照着这个配色配了一个 怎么看都没有在vscode上面舒适点  可能是侧边还是白色的有关

网友(2022-02-15):
改动了下你的

网友F(2023-03-08):
为什么下载不了?提示:错误103:非法下载,请返回主站重新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下载不了?提示:错误103:非法下载,请返回主站重新下载

已经修复了。

网友G(2024-01-11):
这个颜色不错,可以分享下方案吗

网友:
怎么无法下载啊

网友:
左边白 右边黑,反差太大了,还是用豆纱绿吧,至少不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