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进度条PROGBAR颜色修改问题

楼主(2019-08-19):
emwin5.32版本,已经调用PROGBAR_SetDefaultSkinClassic();使用PROGBAR_SetBarColor(hItem,1,GUI_BLUE);不能修改进度条的颜色,使用5.26版本就可以修改,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个函数要在GUI_Init后就调用,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要在GUI_Init后就调用,你试试看。

厉害,完美解决,多谢大佬。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要在GUI_Init后就调用,你试试看。

另外再请教大佬一个问题:emwin进度条可以反着显示的吗?比如垂直进度条一般是从下向上,现在我想从上向下显示,这个可以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大佬一个问题:emwin进度条可以反着显示的吗?比如垂直进度条一般是从下向上,现在我想从上向 ...

可以倒着使用,将100%视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