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freertos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9-08-20):
emwin教程中给的建议是把emwin任务设置为最低优先级,那么如果emwin在创建界面的过程中会不会被高优先级的任务打断呢?那样的话会导致界面刷新出现卡滞现象吧
emwin是通过发送消息来完成窗口管理器的回调机制,那这个消息机制的优先级比freertos的任务优先级要高吗?如果高的话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了吧

网友A:
GUI这种任务无需实时性,除非你的其他任务长期霸占才会有问题。

像二代示波器这种需要较强的刷新速度的,也是放在最低优先级的,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这种任务无需实时性,除非你的其他任务长期霸占才会有问题。

像二代示波器这种需要较强的刷新速度的 ...

我们之前的一个项目也是放的最低优先级,运行的也正常。现在一个新项目可能涉及这个问题
所以想确认下,没出现问题是因为一直没遇到高优先级打断的情况呢,还是因为消息机制比freertos任务优先级高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的一个项目也是放的最低优先级,运行的也正常。现在一个新项目可能涉及这个问题
所以想确认下, ...

打断很正常,一直在被高优先级任务打断着。

但是这些任务的执行时间都比较短,所以基本不会影响GUI的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的一个项目也是放的最低优先级,运行的也正常。现在一个新项目可能涉及这个问题
所以想确认下, ...

不必纠结这个问题,在RTOS资源分配合理的情况下,优先级原因造成现实卡顿的可能性,远不如你的显示驱动优化问题,和CPU显示接口驱动能力问题造成卡顿的可能性高。

网友:
开启多缓存,不会出现刷到一半然后停下还会你看到的情况。界面显示是完整的

网友:
记得看过源码,,它所谓的消息其实就是设置消息为XX,然后调用回调函数去处理的,也就是说基本你发完消息就调回调。。处理不过来,说明你占用很久啦。。

网友:
多虑了,大部分时间都是DMA2D在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