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ST-LINK连接不到单片机

楼主(2019-08-20):
昨天还能正常使用,今天突然出现问题
在keil里面选择ST-LINK出现两种状态切换

在STM32 ST-LINK Utility 连接不成功

网友A:
STM32CubeProgrammer 试试这个

网友B:
这里连接不上,说明STLINK和板子没有导通,可以换个USB线,还有下载器跟板子之间的接线换个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Programmer 试试这个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连接不上,说明STLINK和板子没有导通,可以换个USB线,还有下载器跟板子之间的接线换个牢固的。

嗯。不过开始时自己做的板子连接出问题,后来开发板的连接也这样了。。。

网友C:
注意选择模式为SW,我有几次也是犯浑,忘了设定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选择模式为SW,我有几次也是犯浑,忘了设定这个了。

我设置了SW模式,总是报Internal command error 或者连接不上。。唉

网友B:
难道芯片被读写保护了,试试这个吧,特别注意二楼

【JLINK下载失败,STLINK下载失败万能解决方案】JLINK和STLINK都无法下载时的解决办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74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芯片被读写保护了,试试这个吧,特别注意二楼

【JLINK下载失败,STLINK下载失败万能解决方案】JLINK ...

emmm,我觉得不大应该啊。昨天用的好好的,而且没有添加额外程序了,我还是先按照你这个链接方法试试吧

楼主:
重新打开,ST-LINK能检测到,下载就出错。

打开ST-LINK设置,没大问题吧

打开ST-LINK设置,没大问题吧

点击下载就提示错误了

点击下载就提示错误了

楼主:
打开ST-LINK设置,能够读取。点击下载就出错误

网友:
很有可能是芯片坏了,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ST-LINK设置,能够读取。点击下载就出错误

把10M 换成4M 或者 2M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才发现ST-LINK的排线端子的边缘两根线断了
是我自己太粗心了,平时插拔太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