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调试界的两大巨无霸DSTREAM和J-Trace ,谁才是最强王者

楼主(2019-08-21):
说明:
成为巨无霸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有自家的生态圈一条龙服务:
1、SEGGER的J-Trace有自家的Embedded Studio支持,可以配合各种大家熟知的调试组件RTT,J-Scope,Ozone等使用,而且只要是稍有点名气的IDE基本都支持JLINK/J-Trace。
2、ARM的DSTREAM系列有自家的DS-5和Arm Development Studio支持,但不支持MDK,然而这个并不妨碍DSTREAM成为巨无霸。

一、价格方面
DSTREAM售价3500美刀一个:

J-Trace Cortex售价2498美刀一个:

二、性能方面

DSTREAM主要还是用于Cortex-A,而且很多高级特性不太了解,所以还不好直接跟J-Trace做比较,幸好官网有DSTREAM和ULINK的比较,可以间接比较下:

DSTREAM的Trace性能明显比ULINKpro强劲很多。J-Trace的配置如下:

给了最高Trace时钟是150MHz,按照8线算,大概就是1.2Gbps,按照4线算,就是600Mbps,明显也不是DSTREAM的对手。

另外,DSTREAM和J-Trace都是支持USB3.0和千兆以太网的。

三、生态圈

生态圈方面,J-Trace基本没有对手,但凡是DSTREAM支持的软件,J-Trace基本都支持。而J-Trace支持的,DSTREAM就不一定支持了。

四、外观
J-Trace去年升级换了外壳,手感更好些:

DSTREAM也比较高大上:

网友:
高大上,用不起

网友(2022-08-23):
DSTREAM  能调试STM32f4xx吗

网友:
等发财了,买一个。

网友(2022-11-04):
感谢楼主分享,弱弱的推荐一款  单片机仿真器在线调试的高压调试隔离器,可以使用 jlink + jscope 在线看变量波形:速度和动辄上 Gbps 的我的只有10Mbps
https://blog.csdn.net/xiaofei558 ... 1001.2014.3001.5502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文章写的很详细,推荐一款  单片机仿真器在线调试的高压调试隔离器,可以使用 jlink + jscope 在线看变量波形,和大佬动辄上Gbps,我的只有10Mbps

网友A:
我们买了J-Trace做评估,后来发现并不实用。
按照指令集跟踪的话,数据量巨大,所以是把抓包数据直接存储到内存里的,当内存存满之后,就会停止抓包。
因为目前的MCU,速度稍微高一点,采样数据速率就超过普通硬盘的存储速度了。可能后续高速SSD普及之后,Segger会改变抓包存储策略。

网友:
我们买了J-Trace做评估,后来发现并不实用。
按照指令集跟踪的话,数据量巨大,所以是把抓包数据直接存储 ...

请问下,如果仿真调试器内部带有内存条,直接把抓包数据存储在DDR里面呢?高速SSD的速度,应该比不上DDR内存条吧?

网友:
dstream是放在仿真器的内存里的,lauterbach新版本仿真器采用USB3.1接口,可以直接放电脑内存了

网友(2024-09-11):
好贵啊,跟潜在客户太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