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关于usb otg

楼主(2019-08-21):
请教一下大家,usb otg 是不是通过检测usb_id线的电平来判断插入的是主设备还是从设备?

楼主:
懂了,一般有啥方法能够检测usb插入了设备?无论是主还是从。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一般有啥方法能够检测usb插入了设备?无论是主还是从。

一般USB库都有接口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