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请教例程中任务删除的问题
迎风而舞,扶摇直上九万里。

楼主(2019-08-21):
任务删除后边打印函数是不是不执行了啊,任务删除完了调度器就调度其他任务了,后边的就不打印了,对吗?

网友A:
你这个删除的是其它任务,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删除的是其它任务,不影响。

如果删除的是本身这个任务,是不是就不执行后边的打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删除的是本身这个任务,是不是就不执行后边的打印了

对。

楼主:
谢谢硬汉,RTX是不是和ucos一样每个任务中需要调用延时函数来切换其他任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RTX是不是和ucos一样每个任务中需要调用延时函数来切换其他任务

对,还有任务通信类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还有任务通信类API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