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stemwin的系统时间显示

楼主(2019-08-22):
请教:我想在每页都显示系统时间,我在每个界面上都创建了一个显示系统时间的文本框。但是参考了万年历例程,发现切换了对话框后,显示系统时间的文本框内容就不动了,界面切换是采取,先结束当前对话框再创建下一个对话框。想问大家是怎么在每页都显示系统时间的?

网友:
文本框是如何更新的。

网友:
你可以在背景回调函数中添加刷新时间的功能,新建的窗口不要覆盖背景顶部就行了。
时间你直接用2D绘图的方式就行了,显示时间又不是很复杂的东西,用不着编辑框。

网友:
把背景窗口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显示时间,另一部分作为工作区域。工作区域不要覆盖顶部的时间显示区域。
在时间窗口回调函数里刷新时间,比如1s一次。
其他窗口不需要管时间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