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特殊语言从右往左阅读方向问题

楼主(2019-08-22):
由于客户需求,需要在我们产品上新增波斯语,波斯语和我们的语言阅读方式不一样,我们平常的阅读书写方式是从左往右,而波斯语是从右往左;
没做之前我以为只是字符显示无所谓的,做进我们产品的界面才发现,顺序自动反过来了(如图所示);想问一下各位这有办法解决吗?
最左边那个类似“s”的字符最后跑到最右边来了

网友:
试试 GUI_UC_EnableBIDI(1);

网友A:
试试 GUI_UC_EnableBIDI(1)

网友B:
双向字符 Hebrew , Arabic  ,从右往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 GUI_UC_EnableBIDI(1)

好的,感谢答复,我查看了这个函数的说明,确实是针对我这个问题的;只是我这边刚加进去试了一下,发现波斯语没法正常显示出来了,我再找一下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字符 Hebrew , Arabic  ,从右往左

嗯嗯,确实是针对我这个问题的,我这边加进去试了一下,发现波斯语没法正常显示了,其他语言不影响,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来结个帖,问题解决了,调用GUI_UC_EnableBIDI(1)确实能解决,不过会多占用60KB的R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结个帖,问题解决了,调用GUI_UC_EnableBIDI(1)确实能解决,不过会多占用60KB的ROM

这个占用空间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确实是针对我这个问题的,我这边加进去试了一下,发现波斯语没法正常显示了,其他语言不影响,我看 ...

这个原因我知道。你做的字库没有配套emWin的规则。
做字库的规则,对接emWin 波斯语的规则,就会自动匹配 波斯语的字符“变体”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