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7-TOOL SWD编程接口速度测试,讨论优化方案

楼主(2019-08-23):
H7-TOOL 移植DAPLink代码实现SWD接口协议。
下面的测试代码,读写STM32F030的内存数据(2K字节)。
总耗时 5.2ms。 共传输4K字节。等效速度 = 787KB/s。  实测SWCLK时钟速度约 8.33MHz。
底层时序还有优化的余地。

上传下硬件接口电路:

网友:
还有优化的空间,有个1-2MB/S就可以
这个是SEGGER提供的参数,可供参考

楼主:
目前SWD协议实现都是软件GPIO模拟时序。STM32H750的GPIO最大翻转速度16.7M是个硬伤。不过软件GPIO翻转之间还有很多数据处理要做,H7的高主频会体现优势。

H7-TOOL SWD接口采用的GPIO带有硬件SPI功能。如果底层驱动改用硬件SPI提高时钟速度,则有可能提高效率。但是SPI的输入输出和主从切换有点耗时,配置繁琐。
时钟提高了后,烧写校验出错几率肯定会大一些。

楼主:
STM32H7 的SPI硬件功能非常强大。有空研究研究,用于优化SWD协议实现速度。

对SWD数据传输速度影响最大函数如下:(单纯GPIO模拟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H7 的SPI硬件功能非常强大。有空研究研究,用于优化SWD协议实现速度。

ST官方这个H7中文手册翻译的有些不认真,这里的标识还是STM32F7XX SPI 特性。

网友A:
参考USBDM代码中SWD部分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USBDM代码中SWD部分即可

资料上传一下,这个USBDM的SWD有什么特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资料上传一下,这个USBDM的SWD有什么特色???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usbdm/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usbdm/

非常感谢。

网友:
USBDM下载器的SWD还真是SPI硬件实现的,给力

最有价值的两个软件包:

部分代码截图:
/*! \file
    \brief ARM-SWD routines

   \verbatim

   USBDM

   Copyright (C) 2007  Peter O'Donoghue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2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9 Temple Place,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endverbatim

   Change History
   +==================================================================================================
   | 10 Feb 2014 | Dramatically extended retry times to allow for slow clocks               V4.10.6.20
   | 30 Aug 2012 | ARM-JTAG & ARM-SWD Changes                                               V4.9.5
   +==================================================================================================
   \endverbatim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Configure.h"
#include "Commands.h"
#include "SWD.h"
#include "Commands.h"
#include "BDM.h"
#include "CmdProcessing.h"
#include "BDMCommon.h"
#include "SPI.h"
#include "TargetDefines.h"
#include "SWD.h"

//#define SLOWER_METHOD

#if TARGET_CAPABILITY & CAP_ARM_SWD

//! SPI CTAR value
//#define SPI_CTAR_MASK  (SPI_CTAR_CPOL_MASK|SPI_CTAR_CPHA_MASK|SPI_CTAR_LSBFE_MASK|SPI_CTAR_PASC(1)|SPI_CTAR_ASC(0))
#define SPI_CTAR_MASK  (SPI_CTAR_LSBFE_MASK|SPI_CTAR_PASC(1)|SPI_CTAR_ASC(0))

// SPI_PUSHR_PCS for Tx operations
#define SWD_PUSHR_TX  SPI_PUSHR_PCS((1<<0)|(1<<1)) // PCS0=SWDIO_O_En, PCS1=SWDCLK_En

// SPI_PUSHR_PCS for Rx operations
#define SWD_PUSHR_RX  SPI_PUSHR_PCS((1<<1))        // PCS1=SWDCLK_En

#define SWD_READ_IDCODE 0xA5 // (Park,Stop,Parity,A[32],R/W,AP/DP,Start) = 10100101

// Masks for SWD_WR_DP_ABORT clear sticky
#define SWD_DP_ABORT_CLEAR_STICKY_ERRORS_B3 0x1E

// Masks for SWD_WR_DP_ABORT abort AP
#define SWD_DP_ABORT_ABORT_AP_B3 0x01

// Masks for SWD_RD_DP_STATUS
#define SWD_RD_DP_STATUS_ANYERROR_B3 0xB2

//! Calculate parity
//!
//! @param data data to calculate parity for
//!
//! @return 0/1 indicating even/odd parity
//!
__forceinline
static inline uint8_t calcParity(const uint8_t dataptr[]) {
   uint32_t data = dataptr[0]^dataptr[1]^dataptr[2]^dataptr[3];
   data = (data>>4)^data;
   data = (data>>2)^data;
   data = (data>>1)^data;
   return data&1;
}

//! Sets the SWD interface to an idle state
//! RESET=3-state, SWCLK=High, SWDIO=3-state
//!
void swd_interfaceIdle(void) {
#ifdef RESET_3STATE
   RESET_3STATE();
#endif
}

//! Initialise the SWD interface and sets it to an idle state
//! RESET=3-state, SWCLK=High, SWDIO=3-state, SPI initialised
//!
//! @note This includes once-off initialisation such as PUPs etc
//!
void swd_init(void) {
   swd_interfaceIdle();
   // 4 pins SWD_OUT, SWD_OUT_EN, SWCLK_OUT, SWCLK_OUT_EN
   SWCLK_OUT_INIT();
   SWD_OUT_INIT();
   SWD_IN_INIT();
   RESET_OUT_INIT();
#ifdef RESET_IN_INIT
   RESET_IN_INIT();
#endif
#ifdef SWCLK_ENABLE
   SWCLK_ENABLE();
#endif
#ifdef SWD_3STATE
   SWD_3STATE();
#endif
   spi_init(SPI_CTAR_MASK|SPI_CTAR_FMSZ(8-1),      // 8-bit transfer
            SPI_CTAR_MASK|SPI_CTAR_FMSZ(4-1));     // 4-bit transfer
}

//!  Turns off the SWD interface
//!
//!  Depending upon settings, may leave target power on.
//!
void swd_off( void ) {
#if ((HW_CAPABILITY & CAP_FLASH) != 0)
   (void)bdmSetVpp(BDM_TARGET_VPP_OFF);
#endif
   if (!bdm_option.leaveTargetPowered) {
      VDD_OFF();
   }
   swd_interfaceIdle();
#ifdef SWCLK_3STATE
   SWCLK_3STATE();
#endif
#ifdef SWD_3STATE
   SWD_3STATE();
#endif
   SWCLK_OUT_FINI();
   SWD_OUT_FINI();
   SWD_IN_FINI();
   RESET_OUT_FINI();
#ifdef RESET_IN_FINI
   RESET_IN_FINI();
#endif
}

static const int ctas_8bit  = 0;
static const int ctas_Xbit  = 1;

//! Transmit a 8-bit word to the target
//!
//! @param send    - data to send
//!
//! @return BDM_RC_OK => success
//!
__forceinline
static inline void spi_tx8(uint8_t data) {
   SWD_ENABLE();
   SPI0->PUSHR = SPI_PUSHR_CTAS(ctas_8bit)|SPI_PUSHR_EOQ_MASK|SWD_PUSHR_TX|SPI_PUSHR_TXDATA(data);
   while ((SPI0->SR & SPI_SR_EOQF_MASK) == 0) {
   }
   (void)SPI0->POPR;              // Discard read data
   SPI0->SR = SPI_SR_RFDF_MASK|SPI_SR_EOQF_MASK;
   SWD_3STATE();
}

网友:
再备份一个Github的地址:

https://github.com/podonoghue/usbdm-firm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