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打开根目录失败(13)的错误

楼主(2019-08-23):
使用的NAND FLASH,硬件和V5的一样,用的例程,校验NAND FLASH正常,低格后 使用 DemoFatFS(); 打开根目录就提示错误 (13),一般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楼主位的是我们早年原创的NAND算法方案,问题略多,不适合项目实战,仅供参考学习。

现在项目实战的使用此贴: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1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是我们早年原创的NAND算法方案,问题略多,不适合项目实战,仅供参考学习。

现在项目实战的使用 ...

请教一下,同时启用了2个盘符(U盘和NAND)报这个错误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同时启用了2个盘符(U盘和NAND)报这个错误是什么情况

重新上传下图片

网友A:
重新截图一下,你这个是直接复制的QQ的,需要你截图上传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截图一下,你这个是直接复制的QQ的,需要你截图上传下才行

嗯,重新上传了

网友A:
使能一个Defaul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一个Default即可

嗯,那U0,N0都要访问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U0,N0都要访问怎么办

V4网盘RL-FlashFS文件夹,有SD卡和NAND同时使用的案例,有例子,就是考U0,N0标识符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