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 GRAPH控件 XY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9-08-23):
第1点和最后1点会连在一起, 多出一条线, 如何避免?

网友:
XY模式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用YT模式

楼主:
但是YT模式, X轴没办法做缩放
有其他解决方式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YT模式, X轴没办法做缩放
有其他解决方式吗 ?

想办法让收尾相连的线显示到可见区以外,是不是可行,可以试试

楼主:
偶而会出现头尾相连, 大部分时间不会, 不知原因所以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而会出现头尾相连, 大部分时间不会, 不知原因所以不知怎么解决

自己用2D函数绘制吧,也挺好实现。

楼主:
好  试试看  非常感谢!

网友A(2022-11-30):
遇到类似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类似的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用Y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