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的96位UID能否取低24位,重复概率如何?

楼主(2019-08-23):
如题,需要每个设备具有唯一号,长度24bit,能否使用STM32的96位UID的低24位,重复概率如何?能有千万分之一的概率重复吗?其他办法压缩可行吗?比如CRC,求和?

网友A:
估计有千分之几的重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千分之几的重复率。

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低24位不是1/16777216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低24位不是1/16777216吗?

ST没有对外公布过UID的编码规律,所以各种概率只是猜测。

你要想别的解决办法。

网友:
采集尽量多的CPU ID 找规律,提取经常变化的bit。

网友B:
我记得STM8规则网上有提到过,可能可以借鉴一下,看看32是不是也符合这个规律,我特地去找了一下,你就看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99cbe19239f48f12#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STM8规则网上有提到过,可能可以借鉴一下,看看32是不是也符合这个规律,我特地去找了一下,你就看看 ...

好的,感谢!

网友C:
我之前按照你的想法去UID,结果手上的两个MCU取出来的值就是一样的。。。

给你一个参考,96位分成4部分。a1[24] , a2[24], a3[24], a4[24]. 你将这4部分分别做一个你喜欢的运算,例如累加,最后得到的24位结果。如果再加上你的幸运数字也会更好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这个要求颇高啊。 我在几百片芯片中,只取了其中32位,没有发现重复。 建议你可以取24位,再加上当前的日期时间,应该就接近目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按照你的想法去UID,结果手上的两个MCU取出来的值就是一样的。。。

给你一个参考,96位分成4部分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