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103的教程用打开了找不到器件

楼主(2019-08-24):
103的教程用打开了找不到器件
F1的器件库是有的,打开自己的工程可以

网友A:
方法一:
使用MDK4.74
方法二:
安装最新的5.28a,然后安装STM32F1的软件包,软件包的安装不可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
使用MDK4.74
方法二:

软件包肯定有,最新的5.28A兼容4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包肯定有,最新的5.28A兼容4吗

5系列向下兼容4,直接打开就行,选个第1个按钮

楼主:
打开老是提示安装F4的元件库

楼主:
都已经安装好了
器件还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已经安装好了
器件还没有显示

换个电脑重装下,估计你现在用的电脑环境出问题了。
看我这里:

楼主:
非常感谢,我把那个CPURAM去掉重新打开就可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