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GUI_EndDialog函数

楼主(2019-08-24):
我有两个页面,当我要进入第二页面时,我是先把第一个页面删除掉用GUI_EndDialog函数,然后进入第二个页面,我第二个页面有些控件是透明的 ,背景可以看见第一页面的的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已经把第一个页面删除掉了啊

网友A:
第一个页面的父窗口没有做重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页面的父窗口没有做重绘

第一个页面都删掉了  还需要重绘什么呢? 硬汉能说清楚点吗?还有使用GUI_EndDialog函数  是不是就自动释放了删掉也免得内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页面都删掉了  还需要重绘什么呢? 硬汉能说清楚点吗?还有使用GUI_EndDialog函数  是不是就自动释 ...

1、你创建的第一个页面,应该是把桌面窗口做父窗口了,你的桌面窗口要做重绘,
简单些,在GUI_Init函数后调用WM_SetDesktopColor(),此函数可以自动重绘桌面窗口

2、对会释放对话框及其所带的子控件。除了Graph需要单独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创建的第一个页面,应该是把桌面窗口做父窗口了,你的桌面窗口要做重绘,
简单些,在GUI_Init函数 ...

感谢解答。之前有些项目都是直接上dialog,没有创建,也没有操作桌面窗口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创建的第一个页面,应该是把桌面窗口做父窗口了,你的桌面窗口要做重绘,
简单些,在GUI_Init函数 ...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ACK);
    __def_set();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显示gif图片由暗到亮到暗在到亮
    GUI_GIF_GetInfo(_acstargif, sizeof(_acstargif), &GifInfo);
    for(j = 0; j < 27; j++)
    {
        if (i < GifInfo.NumImages) {
            GUI_GIF_GetImageInfo(_acstargif, sizeof(_acstargif), &ImageInfo, i);
            GUI_GIF_DrawSub(_acstargif,
                sizeof(_acstargif),
                0,
                0,
                i++);
            /* 设置每个GIF子图像的时间间隔。*/
            GUI_Delay(ImageInfo.Delay *10);
        }
        else
        {
            i = 0;
        }
        j++;
    }
    /* 绘制桌面窗口的背景图片 */
    hMempic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LCD_GetXSize(),
                 LCD_Get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显示启动页面
    GUI_MEMDEV_Select(hMempic);
    GUI_JPEG_Draw(_acstarjpg, sizeof(_acstarjpg), 0, 0);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WriteAt(hMempic,0,0);
    aw_mdelay(2000);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ACK);
    //显示背景页面
    GUI_MEMDEV_Select(hMempic);
    GUI_JPEG_Draw(_acbackground, sizeof(_acbackground), 0, 0);
    GUI_MEMDEV_Select(0);

    /* 创建输入机车号回调函数 */
    _hEnterTrainMessage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EnterTrainMessag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EnterTrainMessage),
                _cbEnterMSG, WM_HBKWIN, 0, 0);
硬汉我发现我创建对话框之后  因为我有部分是透明的能看见jpg图片,用了你说的办法啊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创建的第一个页面,应该是把桌面窗口做父窗口了,你的桌面窗口要做重绘,
简单些,在GUI_Init函数 ...

我发这个问题是在我创建小键盘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GUI_Init();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ACK);
    __def_set();

先清除下桌面窗口再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