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GUI_KEY_ENTER

楼主(2019-08-26):
首先我有5个按键上下左右和enter,在第一个页面里 上下左右和enter都好使 ,第二个页面上下左右都好使,程序如下就是GUI_KEY_ENTER不好使,我确定按键已经聚焦,并且左右和上下移动时 可以移动聚焦,就是GUI_ENTER按键不好使
        case GUI_KEY_UP:
              WM_SetFocusOnNextChild(hWin);
              break;
          case GUI_KEY_DOWN:
              WM_SetFocusOnPrevChild(hWin);
              break;
          case GUI_KEY_LEFT:
              WM_SetFocusOnPrevChild(hWin);
              break;
          case GUI_KEY_RIGHT:
              WM_SetFocusOnNextChild(hWin);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break;

网友A:
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69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http://www.armbbs.cn/for ...

谢谢硬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