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果可以的话,推荐大家直接使用MDK5的AC6编译器,无论编译速度还是编译性能,优势明显

楼主(2019-08-26):
编译速度这块看此贴:
【测试帖】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2019-04-06更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02

编译性能这块如下:

而且KEIL推出的RTX5安全认证和新的C标准库安全版本都是基于AC6编译的;

RTX5的汽车级,工业级,医疗和铁路安全认证已经通过,证书已颁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752

网友A:
F1的标准库好像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的标准库好像编译不通过。。

使用F1的CMSIS-Driver即可。

网友B:
把原有的成熟的AC5工程改为AC6,编译都通过了,但是运行出现问题,即使把优化等级选择0还是有问题,LCD显示部分出现乱码,数据错误等问题,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有的成熟的AC5工程改为AC6,编译都通过了,但是运行出现问题,即使把优化等级选择0还是有问题,LCD显示 ...

这个就是你程序设计的问题了,LCD部分的代码,应该有地方做的不够规范。

网友C:
以前使用标准库的项目文件,使用AC6编译无法通过,几百个错误。。。。建议您摸索一下子,看看那些地方需要更改替换?出个指导方案,我可以跟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使用标准库的项目文件,使用AC6编译无法通过,几百个错误。。。。建议您摸索一下子,看看那些地方需要 ...

用HAL,直接就编译通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HAL,直接就编译通过了

最近有个项目是用cube写的代码,使用AC6编译后,也是大量错误,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有个项目是用cube写的代码,使用AC6编译后,也是大量错误,惨~~~~

这个是FreeRTOS的问题,不是HAL的问题,使用MDK提的最新版FreeRTOS V10.2.0即可,已经修改好支持AC6。

网友(2020-12-24):
引用 楼主:
使用F1的CMSIS-Driver即可。

使用CMSIS-Driver,就是不用标准库了吗?对MDK版本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