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bsp_uart_fifo貌似只适合裸奔啊

楼主(2019-08-26):
试图在V7上运行TCPNet,需要串口控制台,打算直接用硬汉的bsp ,结果发现static void UartSend(UART_T *_pUart, uint8_t *_ucaBuf, uint16_t _usLen)里面是个while,当缓冲区满而要发送的数据没填完之前会阻塞……

PS:
H743真的是强大,但是和F系列差别太大了,本来打算学习CMSIS RTOS和MDK中间件的,现在发现还得先学习H743本身……忧伤,还是去咸鱼个V5或者自己画一张,再慢慢等硬汉完善V7算了。

网友:
好几点理解有误,我简单的指正一下
1、新版的TCPnet调试打印支持串口,ITM和Event Recoder三种方式。
2、那个while操作是为了防止用户发送的数据超过了用户设置的缓冲区大小,那个缓冲区默认是1024字节的,用于modbus,printf超出范围的概率极其小,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要防止超过缓冲区。
3、学习中间件不用学习H743本身,特别是RTX5及其所有中间件,因为MDK已经做好了。用户仅需做应用。

楼主:
谢谢^_^
我习惯先建立一个基本工程再慢慢往上垒,现在还没到TCPnet,在串口这儿就停下了,被H7恐怖的DMA体系吓着了,以前惯用的DMA双缓冲搭配环形缓存搞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_^
我习惯先建立一个基本工程再慢慢往上垒,现在还没到TCPnet,在串口这儿就停下了,被H7恐怖的DMA体 ...

H7的DMA好弄,看我的V7用户手册就行,这部分讲解的最详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