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开启双图层后窗体漂移了,大家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9-08-27):
用了STM32F7带了个RGB屏,最近出了不少问题,都在大家的指导下一一解决。

今天又遇到一个问题:emwin单图层,窗体显示正常,当开启双图层后,窗体偏了,给大家上个图看看啥原因?

#define NUM_BUFFERS  3
#define NUM_VSCREENS 1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层数

#define NUM_BUFFERS  3
#define NUM_VSCREENS 1

#undef  GUI_NUM_LAYERS
#define GUI_NUM_LAYERS 2    //层数

有哪位前辈遇到过吗?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A:
当前工程的优化级别是多少。我踩过花屏的坑,是优化级别的问题。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工程的优化级别是多少。我踩过花屏的坑,是优化级别的问题。

谢谢老哥,我用了-O2,
其他的
-O0  -O1  -O2  -O3都试过了 一样的情况  。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或者硬件比较菜。

好久没生意了,兄弟有好项目了记得承包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或者硬件比较菜。

好久没生意了,兄弟有好项目了记得承包我呀

好项目不能给你  只能给你些垃圾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