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项目思路可行?

楼主(2019-08-27):
1.    屏幕能够输入设定的数值,(目标频率)单位为kHZ,显示当前频率值以及频率差值和精度,显示输出电压值。显示运行状态:Run为正常运行,error0为当前频率与目标频率的差值不在8kHZ。Error1为输出电压值超过范围,难以调节。
2.    系统开机后,输出的电压是1.024V,最高输出电压为2.048V。
3.    为了保护压电陶瓷,相邻两次输出电压的间隔时间要在3S以上,当检测到中频频率平均值与设定值之间的偏差大于 6  kHz 时,控制电压才能做出相应调整。每次控制电压调整时,其 0.5  mV/20  ms 的控制电压变化速度维持不变。
4.    当频率差值为1kHZ时,输出电压变化是0.32mV。
5.    由于电压的变化与频率的变化关系并不是稳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在进行电压输出后需要个判断。
6.    在1ms内方波的个数可以作为当前频率值的数值。
7.    使用PID算法进行输出结果的计算。

网友A:
我觉得可行,就是不太理解你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场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行,就是不太理解你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场合的

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一个课题,现在方波发生都有问题,计算下,这个72MHZ不能分频,才能达到0.8-1.5MHZ,那个ARR值在47-89之间,这样中断会不会太频繁,如果分频了,那个ARR寄存器值就可能超过65536,因为CCR, ARR, PSC,等都只能整数取值,不能取小数,满足不了1K精度,连续可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一个课题,现在方波发生都有问题,计算下,这个72MHZ不能分频,才能达到0.8-1.5MHZ, ...

1、DAC输出不用开中断
2、手动配置好数值,上个帖子已经回复了,2千个值,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AC输出不用开中断
2、手动配置好数值,上个帖子已经回复了,2千个值,不多。

老师,您好,听得不太明白,感觉自己太愚钝,老师是要用DAC模块吗?用单片机PWM波输出实现不了吗,因为那个值是要随电压的变化改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听得不太明白,感觉自己太愚钝,老师是要用DAC模块吗?用单片机PWM波输出实现不了吗,因为那 ...

是我眼花了,看成你说DAC中断会不会太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眼花了,看成你说DAC中断会不会太频繁

老师,您说的手动配好,我配置PSC=0,800K算出来,ARR=89,当时801K的时候ARR=88.8876,但这个寄存器只能取整数,就是88,按这个寄存器的值算出来频率都有809K,这这么办,都超过我那个误差6K了,那PID算法就调节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说的手动配好,我配置PSC=0,800K算出来,ARR=89,当时801K的时候ARR=88.8876,但这个寄存器只能 ...

ARR, PSC同时上。两个组合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R, PSC同时上。两个组合分频

老师,频率F=72000/(ARR+1)(PSC+1),譬如F=800,这个ARR,PSC值怎么求出来,这个值要是固定的,到可以求出来,但这个频率都是变化,得程序自己求出来,这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频率F=72000/(ARR+1)(PSC+1),譬如F=800,这个ARR,PSC值怎么求出来,这个值要是固定的,到可以求出 ...

2000个值不多,先建立个公式全部计算打印出来,那个不合理,再微调参数,然后建立个表格。

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