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多行文本控件可以实现滚动显示吗?

楼主(2019-08-27):
硬汉哥,请教一下,现在想实现实时信息刷新,假如多行文本控件显示五行信息,当出现第六个信息时文本向上滚动,第六行信息显示在原来第五行的位置!

网友A:
可以,我记得有个add函数,每次添加完毕一行记得加上\n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记得有个add函数,每次添加完毕一行记得加上\n换行

多行文本控件初始化时需要设置成插入模式还是覆盖模式?

网友:
不用覆盖

楼主:
好的,我明天试试

楼主:
硬汉哥你好,昨天问你了关于多行文本控件,今天试了一下有点问题。
文本控件初始化为最大缓冲字节数大小为2000 代码如下MULTIEDIT_SetBufferSize(hItem, 2000);
我一直用MULTIEDIT_AddText函数添加文本信息,然后通过MULTIEDIT_GetTextSize(hItem);读取当前缓冲区大小,不断刷新数据,最后读取到的当前缓冲区大小会超过初始化时设置的最大缓冲大小,如果保持一直刷新数据的话,程序会后因为显存不够死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好,昨天问你了关于多行文本控件,今天试了一下有点问题。
文本控件初始化为最大缓冲字节数大小 ...

获取动态内存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动态内存大试试

没有明白您什么意思?
多行文本控件中以前显示过的数据可以删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您什么意思?
多行文本控件中以前显示过的数据可以删掉吗?

获取emWin动态内存剩余大,看看是不是在减少。

这个控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emWin动态内存剩余大,看看是不是在减少。

这个控件不支持

不好意思,再弱弱的问一下,怎么获取动态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emWin动态内存剩余大,看看是不是在减少。

这个控件不支持

我记得有个函数可以查询动态内存,忘记是哪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个函数可以查询动态内存,忘记是哪个了?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

网友:
MARK一下,楼主解决了记得分享一下,谢谢。之前也想实现这个功能,但是一直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

多行文本控件初始化设置缓冲区大小后,程序运行过程中不断的通过MULTIEDIT_AddText函数添加文本信息,当初始化设置的缓冲区用完后,会使用emwin动态内存。
我是这样做的,先按照控件大小计算写满整个控件页面需要多少字节缓冲(有API函数直接调用),然后初始化时设置多行文本控件缓冲区为10个页面缓冲大小。
程序运行时添加文本信息,先判断当前控件已使用缓冲,是否接近初始化缓冲区大小。如果初始化缓冲区即将用完通过MULTIEDIT_SetText函数重新设置文本(该函数设置文本时,会把以前文本记录删掉),否则就用MULTIEDIT_AddText函数添加文本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行文本控件初始化设置缓冲区大小后,程序运行过程中不断的通过MULTIEDIT_AddText函数添加文本信息,当 ...

可以,其实你用listview,发现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其实你用listview,发现很方便

当初没有想到Listview,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没有想到Listview,以后可以试试

这个有例子,此贴的CAN界面就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30&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