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用外部按键问题

楼主(2019-08-28):
现在我需要在一个页面上弹窗,通过按下当前界面按钮弹窗,弹窗如下 case GUI_ID_BUTTON3:                    _hMessageBox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essageBoxSaveData,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essageBoxSaveData),
                        _cbMessageBox, hWin, 0, 0);
                    /*阻塞模式执行*/
                    GUI_ExecCreatedDialog(_hMessageBox);
当我不使用外部按键时(用触摸),弹窗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可以点击是按钮和否按钮,但是当我通过外部按键利用GUI_KEY_ENTER进入弹窗时,这时也可以产生弹窗界面,但是之后外部按键不可以控制是和否按钮,这是什么原因?如果在初始化后直接调用弹窗 ,用外部按键也是可以的控制的

楼主:
发现奇怪问题聚焦到BUTTON3按键上, 如果用触摸点击进入弹窗一切正常没有问题,如果用外面按键 GUI_KEY_ENTERA点击进入创建弹窗后就不正常,像是堆栈 溢出了。

网友A:
这句话删掉:

GUI_ExecCreatedDialog(_hMessageBox);

不可以回调里面嵌套这种语句,设置个模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删掉:

GUI_ExecCreatedDialog(_hMessageBox);

   _hMessageBox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essageBoxSaveData,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essageBoxSaveData),
                        _cbMessageBox, hWin, 0, 0);
WM_MakeModal(_hMessageBox);
硬汉 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_hMessageBox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essageBoxSaveData,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

楼主:
case GUI_ID_BUTTON3:
                    /*弹窗提示保存数据*/
                    _hMessageBox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essageBoxSaveData,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essageBoxSaveData),
                        _cbMessageBox, hWin, 0, 0);
                    WM_MakeModal(_hMessageBox);

                    /*删除当前界面*/
                    GUI_EndDialog(_hpage1t, 0);
                break;
弹窗之前是阻塞执行,需要我按弹窗按钮才会删除页面,我现在改成模态 ,不需要按弹窗按钮直接就删除当前页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