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开启H7-TOOL第6版改进工作 2019-08-28

楼主(2019-08-28):
估计第6版主板改下应该就可以批量了。
1. SWD接口上预留的第2个组SPI口线 不用了,调整到LCD口上。LCD的SPI采用硬件驱动,提高绘图效率。
2. TTL串口RX口线加个上拉电阻,解决虚拟串口(TTL, RS485,RS232)冲突问题。

3. 增加一个电流检测芯片INA180A3IDBVR (价格2元以内),可以检测SWD接口TVCC的供电电流,脱机编程用。
4. 预留一个NTC测温线接口。 可以简单测量下0-2M欧之间的电阻,外接NTC 10K测温线可以测量环境或者产品局部温度
5. 整个CPU只剩下一个未用GPIO (ADC功能),引出焊盘预留。

目前已经做了5版了,每版都有点硬件问题,在解决硬件问题的同时,尽可能扩充一些对成本影响不大的功能。

SWD接口的时序优化问题暂未完全解决,有时间再弄。至少可以实现 700KB/S的内存下载速度。

网友:
花呗已经准备好

网友:
随时准备把我的储蓄罐小猪砸了

网友:
越看越经典!

网友:
私房钱已经备好

网友:
714高炮已借

网友A:
看到公众号上有人要红外测温的,最近正好在用,说下价格把,主要分为2种,一中模拟的,一中数字的,模拟的输出很小的电压信号,需要自己加运放后送到单片机处理,一般就1,2元左右,数字的是I2C接口的,直接读取数据,要2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公众号上有人要红外测温的,最近正好在用,说下价格把,主要分为2种,一中模拟的,一中数字的,模拟的 ...

我以为他们说的是AMG8833和MLX90640之类的热成像摄像头呢

你说这个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公众号上有人要红外测温的,最近正好在用,说下价格把,主要分为2种,一中模拟的,一中数字的,模拟的 ...

这个后期可以考虑在H7-TOOL输出端口外接。输出端口有I2C接口,插个传感器线束。目前主板的体积和成本限制不允许再加功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他们说的是AMG8833和MLX90640之类的热成像摄像头呢

你说这个有没有比较推荐的型号

硬件选型不是我做的,不是很了解,现在用的是森霸的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选型不是我做的,不是很了解,现在用的是森霸的传感器

貌似知道了,这几个AMG8833和MLX90640是阵列式的,这几个很贵。

还有单点的,便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知道了,这几个AMG8833和MLX90640是阵列式的,这几个很贵。

还有单点的,便宜些

是的,据供应商说,很多耳温枪,用的就是1,2元的模拟单点的传感器

网友:
SWD数据线和时钟线一定要加上拉

网友:
资料在哪下载

网友:
老版的,新版的要等发布时发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期待中,预计双11可以剁手了

网友:
好久没有消息了,关注一波

楼主:
正在物料采购中了,计划安排300套的生产。

网友:
已经下单
, 非常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