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裸机不上GUI如何旋转屏幕

楼主(2019-08-28):
请问下STM32F429直接用LCD驱动器驱动5寸液晶,不上GUI的情况下如何旋转屏幕

网友:
论坛置顶帖V6网盘,出厂程序,四个方向随意旋转

楼主:
是裸机的?

楼主:
谢谢硬汉,找了一圈还是硬汉家的资料硬

楼主:
硬汉,有个问题啊,初始化的时候这块为什么是这样设置呢?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Pitch = (Height * 2);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LineNumber =         Width;
根据手册描述应该是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Pitch = (Width * 2);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LineNumber = Height;
能说明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有个问题啊,初始化的时候这块为什么是这样设置呢?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CFBPitch = (Heigh ...

对,你的理解是对的。改过来更靠谱,不该也没有关系,因为一直这样用了好多年。

emWin的底层驱动是修正过来了的,裸机的没有去修正。

楼主:
硬汉请教下,您这个裸机程序为什么字体只有FC_ST_12,FC_ST_16可用FC_ST_24,FC_ST_32不支持呢?把对应的字体高度,宽度改了也不行,是哪里限制了?一下子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请教下,您这个裸机程序为什么字体只有FC_ST_12,FC_ST_16可用FC_ST_24,FC_ST_32不支持呢?把对应的字 ...

支持,学习论坛置顶帖V7用户手册第53章生成对应字库即可。

楼主:
我用的是小字库的方法操作的,例如显示个字--安
里面的所有汉字字库都有,FC_ST_12,FC_ST_16可用FC_ST_24,FC_ST_32显示的就是乱码
V7和V6的字库方法好像是一样的,而且您自己在文件里面也注释了
       FC_ST_24,                        /* 宋体24x24点阵 (宽x高) -- 暂时未支持 */
        FC_ST_32,                        /* 宋体32x32点阵 (宽x高) -- 暂时未支持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小字库的方法操作的,例如显示个字--安
里面的所有汉字字库都有,FC_ST_12,FC_ST_16可用FC_ST_24 ...

修正V7,V6裸机LCD工程显示24点阵和32点阵汉字乱码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921&fromuid=58

楼主:
报告硬汉,英文字符24点,32点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硬汉,英文字符24点,32点乱码

这个是字符不对,要修改下,稍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硬汉,英文字符24点,32点乱码

看了下工程,这个32和24点阵ASCII需要你单独生成,而16和12点阵的ASCII,已经集成好了

在这里:

楼主:
我就是用您这个字库的,液晶显示1-9,您意思是我需要重新生成个库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您这个字库的,液晶显示1-9,您意思是我需要重新生成个库对吧

升级下这个帖子,你参照修下即可

修正V7,V6裸机LCD工程显示24点阵和32点阵汉字和ASCII乱码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4921&fromuid=58

ps:本帖就交流这么多吧,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