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淘宝上选购的NTC测温线

楼主(2019-08-29):
第1种:特氟龙线,玻封热敏电阻。3D打印机上常用的款式。成本约3元。
温度传感器 100KΩ 精度±1% B值3950 线长1米 1.05MM线径 白色耐高温铁氟龙线200度 300V带XH2.54 2pin黑色端子

1.产品规格
资料: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
型号:B2-100-3950
±1%
R @ 25:K100K-1%
B25/50:K3950-1%
元素:热敏电阻型MJB2
2.特性
(1)电气特性
  A:电阻值:R(25°C)= 100K±1%
  B:B值:B=3950±1%(在25℃和50℃的电阻值计算出)
  C:绝缘电阻50MΩ或以上DC500V兆欧表(玻璃和引线之间)
(2)热时间常数(τ):τ≤10~17S(在静止空气中)
(3)热耗散系数(δ):δ=1.1~1.6MW/°C(在静止空气中)
(4)工作温度范围:-50
°C+260°C

第2种:普通PVC线,环氧树脂头,成本约2元

产品名称: 防水温度探头、感温探头、防水冰箱探头 NTC热敏电阻 温度传感器
探头规格: 树脂头 【可选】
电阻阻值: 10K 【可选】
电阻精度: ±1%
电阻B值:  3950±1%
测温范围: -50℃-125℃
导线规格: 2651 26AWG PVC导线 耐温105℃
导线尾部: 尾部镀锡/ 带XH2.54-2P端子
导线长度:1米

楼主:
100K  B3950 阻值温度表

网友:
我一直没区分清楚NTC,PTC和RTD的区别,实际项目中如何选择。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 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通常我们提到的PTC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PTC热敏电阻。
PTC热敏电阻是一种典型具有温度敏感性的半导体电阻,超过一定的温度(居里温度)时,它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呈阶跃性的增高。

RTD是 Resistance Temperature Detector 的缩写,意思是电阻温度探测器,简称是热电阻。
电阻温度探测器(RTD)实际上是一根特殊的导线,它的电阻随温度变化而变化,通常RTD材料包括铜、铂、镍及镍/铁合金。RTD元件可以是一根导线,也可以是一层薄膜,采用电镀或溅射的方法涂敷在陶瓷类材料基底上。

NTC(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和材料。该材料是利用锰、铜、硅、钴、铁、镍、锌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氧化物进行充分混合、成型、烧结等工艺而成的半导体陶瓷,可制成具有负温度系数(NTC)的热敏电阻。其电阻率和材料常数随材料成分比例、烧结气氛、烧结温度和结构状态不同而变化。现在还出现了以碳化硅、硒化锡、氮化钽等为代表的非氧化物系NTC热敏电阻材料。

网友:
价钱都在外部延长线了,还是根据需要的测量范围,选择线性度相对好点的,自己结导线更划算

网友:
在常规-20~100度的范围内,NTC测温是成本最低的,电路成本也低。 所以家电很常用。 工业内需要测几百度高温,用PT100或者k偶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