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基于stm32 TimeBase的多路软件定时器

楼主(2019-08-29):
我按照网上的思路做了个多路软件定时器,但是一直没运行起来,请硬汉帮忙
以下是代码部分:
/************************************BaseTime.c*************************************************************/

#include "BaseTime.h"
#include "bsp_led.h"
#define MAX_SOFTTIMER 4
static Timer_typedef TimerList[10];

static void BaseTime_Config(void)
{
    uint8_t i=0;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开启定时器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ENABLE);//RCC_APB1Periph_TIM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1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71
    //初始化基本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IM6,&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6, ENABLE);
    //清除计数器中断标志
    TIM_ClearFlag(TIM6,TIM_FLAG_Update);
    //开启计数器中断
    TIM_ITConfig(TIM6,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定时器
    TIM_Cmd(TIM6,ENABLE);
    for(i = 0; i < MAX_SOFTTIMER; i++) //初始化MAX_SOFTTIMER个软定时器
    {
        TimerList[i].Timeoutcnt = 1000001;//超时初值1000001
        TimerList[i].Timeout = 1000001; //超时的装载值
        TimerList[i].Timeoutfuc = (void*)0;//超时的回调函数
        TimerList[i].Parameter = (void*)0;//超时的参数
    }
}

static void BASE_TIM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设置中断优先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设置中断源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oftTimer_TimerStart:软定时器开始计时
*Input : TimerIdent-软定时器索引
*TimeOut-超时计数值
*Timeoutfuc(parameter)-超时回调函数
*parameter-传递的参数
*flag-定时方式:TIMER_ONESHOT-单次定时,TIMER_PERIOD-周期定时
*return : none
*/
void SoftTimer_TimerStart(u8 TimerIdent, u32 TimeOut, void (*Timeoutfuc)(void* parameter), void* parameter, u8 flag)
{
    if(TimerIdent >= MAX_SOFTTIMER)
    {
      return;
    }
    __disable_irq(); //关闭总中断,不可重入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cnt = TimeOut; //设置超时计数初值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 = TimeOut; //设置超时的转载值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fuc = Timeoutfuc; //设置超时的回调函数
    TimerList[TimerIdent].Parameter = parameter; //设置超时的参数
    TimerList[TimerIdent].Timerflag = flag; //设置超时标志
    __enable_irq(); //打开总中断
}

/*软定时器复位*/
void SoftTimer_TimerReset(u8 TimerIdent)
{
    if(TimerIdent >= MAX_SOFTTIMER)
    {
      return;
    }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cnt = 1000001; //超时初值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 = 1000001; //超时的装载值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fuc = (void*)0; //超时的回调函数
    TimerList[TimerIdent].Parameter = (void*)0; //超时的参数
}

/*软定时器重启,只有之前启动过的软定时器才能重启*/
void SoftTimer_TimerRestart(u8 TimerIdent, u32 TimeOut)
{
    if(TimerIdent >= MAX_SOFTTIMER)

    {
      return;
    }
    if(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 != 1000001)//保证这路软定时器有效且已经曾经启动过
    {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cnt = TimeOut;//重新设置超时时间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 = TimeOut; //重新设置超时转载值
    }
}

/*停止软定时器,停止正在计时的软定时器*/
void SoftTimer_TimerStop(u8 TimerIdent)
{
    if(TimerIdent >= MAX_SOFTTIMER)
    {
      return;
    }
    TimerList[TimerIdent].Timeoutcnt = 1000001;
}

void SoftTimer_Execute(void)
{
    u8 i = 0;
    for(i = 0; i < MAX_SOFTTIMER; i++)
    {
    if((TimerList[i].Timeoutcnt != 0) && (TimerList[i].Timeoutcnt <= 1000000))
        {
        TimerList[i].Timeoutcnt--;
        if(TimerList[i].Timeoutcnt == 0)
            {
                if(TimerList[i].Timerflag != TIMER_PERIOD)//单次计时
                {
                  TimerList[i].Timeoutcnt = 1000001;//设置超时初值,超出1000000所以不会继续计数
                }
                else//周期计时
                {
                  TimerList[i].Timeoutcnt = TimerList[i].Timeout;//重新设置超时计数值
                }
                TimerList[i].Timeoutfuc(TimerList[i].Parameter); //执行回调函数
            }
        }
    }

}

void BaseTime_Init(void)
{

        BASE_TIM_NVIC_Config();
        BaseTime_Config();
}
/***********************************************BaseTime.c end********************************************************************************************/

/***********************************************BaseTime.h************************************************************************************************/

#ifndef __BSP_BASETIME_H
#define __BSP_BASETIME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BASIC_TIM_IRQ               TIM6_IRQn
#define            BASIC_TIM_IRQHandler        TIM6_IRQHandler

#define TIMER_ONESHOT 0 //单次定时
#define TIMER_PERIOD 1 //周期定时

typedef struct __TIMER
{
    u32 Timeoutcnt; //超时计数值
    u32 Timeout; //超时重装值
    void (*Timeoutfuc)(void* parameter); //超时回调函数
    void* Parameter; //回调传递的参数
    u8 Timerflag; //超时方式
}Timer_typedef;

void BaseTime_Init(void);

void SoftTimer_TimerStart(u8 TimerIdent, u32 TimeOut, void (*Timeoutfuc)(void* parameter), void* parameter, u8 flag);

void SoftTimer_TimerReset(u8 TimerIdent);

void SoftTimer_TimerRestart(u8 TimerIdent, u32 TimeOut);

void SoftTimer_TimerStop(u8 TimerIdent);

void SoftTimer_Execute(void);

#endif    /*__BSP_BASETIME_H*/
/**************************************BaseTime.h end***************************************************************************/

/************************************BASIC_TIM_IRQHandler****************************************/

void BASIC_TIM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6,TIM_IT_Update)!= RESET)
    {

        SoftTimer_Execu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TIM_FLAG_Update);
    }
}

/************************************BASIC_TIM_IRQHandler end****************************************/
/*************************************int main(void)**************************************************/

/*软定时器0超时回调函数*/
void SoftTimer0Callback(void *parameter)
{
    printf("%s\r\n", (char *)parameter);
    LED1_TOGGLE;
}

/*软定时器1超时回调函数*/
void SoftTimer1Callback(void *parameter)
{
    LED2_TOGGLE;
    printf("%s\r\n", (char *)parameter);
}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USART_CONFIG();
        BaseTime_Init();

        while(1)
        {

                SoftTimer_TimerStart(0, 2000, SoftTimer0Callback, (void*)"SoftTimer0 timeout", TIMER_ONESHOT);//打开软定
                SoftTimer_TimerStart(1, 1000, SoftTimer1Callback, (void*)"SoftTimer1 timeout", TIMER_PERIOD);//打开软定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SoftTimer_TimerStop(1);//关闭软定时器1
                printf("SoftTimer stop!\r\n");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SoftTimer_TimerRestart(1, 500);//软定时器1重启,设置新的定时时间
                printf("SoftTimer restart, timeout:500ms!\r\n");
                delay(1000);
                delay(1000);
                delay(1000);
                SoftTimer_TimerReset(1); //软定时器1复位
                printf("SoftTimer reset!\r\n");

        }
}

/***********************************main end**********************************************************/

楼主:
SoftTimer_TimerStart 貌似没运行,不知道为啥?

网友A:
使用我们的bsp_timer.C即可

楼主:
在哪里啊,没找到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们的bsp_timer.C即可

在哪里?没找到地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没找到地址呢

下载例程,例程里面的bsp软件包里有

网友B:
楼主C语言水平还有待提高,软定时器网上很多,
重复造轮子没什么意思,给两个例子给你参考
https://github.com/0x1abin/MultiTimer
https://github.com/lmooml/SmartTimer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B:
楼主C语言水平还有待提高,软定时器网上很多,
重复造轮子没什么意思,给两个例子给你参考
https://githu ...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