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CubeMX如何配置ADC synchronizations模式?

楼主(2019-08-29):
H743用CubeMX配置项目。按照手册和教程,同步模式需要选AHB作为ADC1的时钟源,AHB频率4分频后需要小于36m。
应该是绿色线标注的AHB1频率。然而CubeMX是看红圈中频率,这个频率分频后小于36m才可以选择同步模式。这样cpu主频都会被拖累。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这个是CubeMX的BUG?
cube和h7库都是最新的。

网友A:
STM32H7工作在400MHz,ADC使用AHB做时钟源,超频是不可避免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34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工作在400MHz,ADC使用AHB做时钟源,超频是不可避免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 ...

少打了一行字。。。
但是CubeMX中已经将AHB1设为100M了,应该满足条件了?CubeMX中 ADC选项依然是灰色 无法选择同步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少打了一行字。。。
但是CubeMX中已经将AHB1设为100M了,应该满足条件了?CubeMX中 ADC选项依然是灰色  ...

你说的是这个问题?

STM32CubeMX什么鬼,怎么不让选择ADC使用AHB时钟,估计是个bug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32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问题?

STM32CubeMX什么鬼,怎么不让选择ADC使用AHB时钟,估计是个bug

是这个问题,图片中红圈 频率小于4*36m 就可以选同步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