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iwn不能显示图片,但是读写TXT没有问题

楼主(2019-08-29):
void _ShowPNG1(const char * sFilename, int usPOSX, int usPOSY)
{
        GUI_HMEM hMem;
        char *_acBuffer2;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SDFile, sFilename,FA_READ );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且将其清零 */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9000);
        /* 将申请到内存的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
        _acBuffer2 = GUI_ALLOC_h2p(hMem);
        /* 加载图标到动态内存 */
        result = f_read(&SDFile, _acBuffer2,9000, &bw);//SDFile.fptr
          if (result != FR_OK)
          {
                return;
          }

        /* 显示PNG图标 */
        GUI_PNG_Draw((const void *)_acBuffer2,9000 , usPOSX, usPOSY);//(int)SDFile.fptr
        //GUI_ALLOC_Free(hMem);
        //f_close(&SDFile);
}

网友A:
读取失败还是现实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失败还是现实失败

感谢回复!
死在了f_read中:
if (disk_read(fs->drv, rbuff, sect, cc) != RES_OK) ABORT(fs, FR_DISK_ERR);

图片大小8323字节,占用空间32768字节

楼主:
怀疑是申请的动态内存有问题,使用8M的SRAM,我给emwin配置了4M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