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开发板的RTC时钟掉电不能保存

楼主(2019-08-30):
        使用V5开发板EMWIN综合例程调试        if (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0x32F2) 这个掉电之后总是判断不是0x32F2,然后就重新对RTC进行配置。
       如果不断电,按复位键,RTC时钟是可以保存的,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有电池供电吗,电池引脚供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池供电吗,电池引脚供电有问题

好的,我来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池供电吗,电池引脚供电有问题

2.8V电压够不够,下限是几呢?

网友:
够了,一般电池3V,经过二极管就是2.8V了

网友:
电池废了 换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8V电压够不够,下限是几呢?

电池废了 换个新的

网友:
最低1.65V

楼主:
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