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外部按键输入无响应

楼主(2019-08-30):
我有一个dropdown控件,我发现他可以响应GUI_KEY_ENTER 、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LEFT:
这里根本没响应时什么情况,
在其他页面 只不过是button控件,GUI_KEY_LEFT、GUI_KEY_RIGHT、GUI_KEY_UP、GUI_KEY_DOWN都可以响应啊

网友A:
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69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件被聚焦的情况下,键盘消息优先发给控件,然后才发给窗口回调消息中的WM_KEY
http://www.armbbs.cn/for ...

硬汉 你发的链接我之前也看了啊,可是手册里写着dropdown响应 GUI_KEY_ENTER,  所以GUI_KEY_RIGHT 和GUI_KEY_LEFT 应该发给回调函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 你发的链接我之前也看了啊,可是手册里写着dropdown响应 GUI_KEY_ENTER,  所以GUI_KEY_RIGHT 和GUI_ ...

此时要聚焦到dropdown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要聚焦到dropdown上才行

已经聚焦了啊 可以响应GUI_KEY_EN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聚焦了啊 可以响应GUI_KEY_ENTER

那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