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外部按键问题

楼主(2019-08-30):
我有个父页面 有4个dropdown 和一个子页面 小键盘,我现在想用外部按键控制聚焦在小键盘和父页面的dropdown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禁止小键盘上所有控件的聚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止小键盘上所有控件的聚焦

我现在想用的是可以用键盘控制 4个下拉列表和小键盘。如果小件判禁止聚焦 那我就不能用外部键盘控制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用的是可以用键盘控制 4个下拉列表和小键盘。如果小件判禁止聚焦 那我就不能用外部键盘控制了啊

用外部按键,就用不到小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