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B2312编码的C文件汉字库使用

楼主(2019-08-30):
使用字体生成器v3.0生成部分汉字的GB2312C文件,可以像Unicode编码的c文件一样使用吗?
生成字库的软件如下

EmWinFontCvt.exe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国内这类似软件很多,直接添加一个C文件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国内这类似软件很多,直接添加一个C文件就可以使用。

添加C文件后,程序运行显示不正常,在emwin中是不是需要配置参数啥的

网友B: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87428&extra=

试试我这个,支持支持unicode和GB2312,还支持抗锯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428&extra=

试试我这个,支持支持unicode和GB231 ...

好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