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FTP时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31):
在使用FTP加RL_Flash时,通过filezilla查看服务器文件目录,一直为空,在线调试发现在进入、
这个函数时,根目录为“/”,但根据RL_flash的例子看,ffind传入第一个参数应该是ffind ("M0:*.*", &info) == 0  类似“M0:”这种格式,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一直不对,创建文件等操作都能创建成功,但filezilla不显示或者超时,但SD卡实际是创建成功了

网友:
可以使用我V6板子做对比测试,那个例子是没问题的,我一直在用。

最好弄个工程,在两个板子上面都可以运行的,通用的。就是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