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做产品,怎么防止别人盗版你的程序。

楼主(2019-09-01):
请教一下,打算用stm32做一款产品。硬件可以抄板,我是知道的。但是软件程序怎么有效防止别人盗用呢,目前我查到的包括,设置读保护、UID加密之类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靠谱的方案呀?谢了

网友:
等Cortex-M35P内核芯片发布了,才是最靠谱的,可以有效防止物理攻击破解。

通过此贴可以了解下:
Cortex-M内核家族再添新成员Cortex-M35P,除了防止软件攻击的TrustZone,新增防止物理攻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529&fromuid=58

全球首款Cortex-M23内核物联网芯片SAM L10和L11由Microchip率先发布,满足芯片级安全特性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36&fromuid=58

网友:
一般设置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芯片的ID,自己的自定义key值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A:
利用芯片的全球唯一识别码,在生产阶段让每个产品保存自己对应的识别码,程序中通过比对识别码是否一致决定程序是否执行,这样即使读走了程序再另一个芯片上也没法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芯片的全球唯一识别码,在生产阶段让每个产品保存自己对应的识别码,程序中通过比对识别码是否一致决定 ...

这个不安全,现在的盗版水平,跳过用户的对比码部分,很容易。

网友:
不要想着阻止破解,防止不了的;只能尽量延长破解时间,提高破解成本

网友:
楼上说的才是正道,硬汉说的对,水平高的破解,可以跳过验证代码部分,问题是他得返出来汇编,然后读懂汇编,这个难度就大大提高了,这种级别的破解,得多少大洋?能达到让盗版者付出如此高的代价就可以了,绝对的防破解估计没有,从历史上来看,从来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
我一般都用一个单独的加密芯片,让破解的成本变高

网友:
根据自己产品价值的大小,选择合理的防抄袭手段,一般破解费用大于开发费费用数十倍就可以了,做音响设备时,我一般用一些廉价的8位机做辅助加密,也有用专用加密芯片的 好像是I2C总线的

网友:
所说的专用加密芯片,提供的是哪种加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