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原创开源]emWin导航界面支持Awesome图标字体

楼主(2019-09-02):
关键字: emwin, awesome图标字体

最近整理电脑资料,发现角落很多代码,不如整理一下分享出来,还能发挥点余热。

这是一个用emwin写的导航界面,emwin仿真环境用的是codeblocks。

##### 程序本身没什么技术含量,唯一值得分享的亮点是awesome图标字体在emwin中的应用。

本坛首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发帖。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安富莱给力的史诗级emwin教程。

部分APP运行截图
---
加载页

启动页

导航页

图中的导航按钮使用的就是awesome图标。

---
#### awesome图标字体简介

awesome图标字体,是一套开源免费的矢量图标,最新版是4.7.0,一共有675个图标。awesome图标字体提供多种格式,可以用到多种开发场合,web开发应该是主流。

awesome图标字体中文官网在这:- [FontAwesome中文网](http://www.fontawesome.com.cn/)

官网截图

---
---
#### emwin使用awesome字体

awesome图标字体有提供ttf格式,而emwin是支持ttf格式的,所以emwin可以直接使用。

emwin使用图标的常规方法,无非就是2D绘图,直接贴图等。

awesome图标字体ttf格式大小只有162KB,不到200KB就有675个矢量图标,显然是很适合嵌入式的,使用方法也简单的多。
所以在一些场合中使用awesome图标字体优势非常大。

- 简单使用示例

创建字体后,直接当成普通字体来显示即可:

GUI_SetFont(&Font48);

GUI_DispStringInRect("\uf085", &rec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TOP);

上面的“f085”是从索引页查出图标对应的unicode。我把图标的索引页生成了一个PDF文档,后面会给出该文档。

- 进阶使用示例

就是本次导航按钮使用图标字体的实现方法,原理就是用emwin系统的皮肤设置函数+按钮私有数据。

1. 在emwin创建awesome图标字体;

ttf_init();

// 篇幅限制,只列出部分,具体看工程源码
    /* 创建6种字体 */
    GUI_TTF_CreateFontAA(&awefont16, &awefont_Cs0);
    GUI_TTF_CreateFontAA(&awefont24, &awefont_Cs1);
    GUI_TTF_CreateFontAA(&awefont32, &awefont_Cs2);
    GUI_TTF_CreateFontAA(&awefont48, &awefont_Cs3);
    GUI_TTF_CreateFontAA(&awefont72, &awefont_Cs4);
    GUI_TTF_CreateFontAA(&awefont120, &awefont_Cs5);

---
2. 增加按钮的私有数据,这里是记录图标字体等信息
// 按钮私有数据,记录图标
// ok
static BTN_USER_SKIN BtnSkinData[] = {
    {GUI_DARKCYAN, GUI_DARKMAGENTA, &awefont48, "\uf0f6"},
    {GUI_DARKCYAN, GUI_DARKGRAY, &awefont48, "\uf030"},
    {GUI_DARKCYAN, GUI_DARKGREEN, &awefont48, "\uf008"},
    {GUI_DARKCYAN, GUI_DARKRED, &awefont48, "\uf226"},
    {GUI_DARKCYAN, GUI_ORANGE, &awefont48, "\uf144"},
    {GUI_DARKCYAN, GUI_GRAY_9A, &awefont48, "\uf2b5"},
};

// ok
static BTN_USER_SKIN *pBtnUser[GUI_COUNTOF(BtnSkinData)];

然后一定记得给按钮设置私有数据的字节数:
---
3. 使用系统函数设置皮肤即可

    for (int i = 0; i < GUI_COUNTOF(BtnSkinData); i++)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 i);

        BUTTON_SetFont(hItem, &Font16);

        // 设置皮肤函数
        BUTTON_SetSkin(hItem, button_drawskin_awefont);

        pBtnUser = &BtnSkinData;

        // 设置私有数据
        BUTTON_SetUserData(hItem, &pBtnUser, sizeof(pBtnUser));
    }

---

4. 最后是自定义皮肤函数的实现,核心代码

/* 按钮绘制图标字体皮肤 ok*/
int button_drawskin_awefont(const WIDGET_ITEM_DRAW_INFO* pItem)
{
    BTN_USER_SKIN *pUsr;
    GUI_RECT rect;
    char acBuf[20];

    switch (pItem->Cmd)
    {
    case WIDGET_ITEM_DRAW_TEXT:

            BUTTON_GetText(pItem->hWin, acBuf, sizeof(acBuf));

            rect.x0 = pItem->x0;
            rect.x1 = pItem->x1;
            rect.y0 = pItem->y0;
            rect.y1 = pItem->y1;

            GUI_SetFont(BUTTON_GetFont(pItem->hWin));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GUI_SetColor(GUI_WHITE);

            rect.y1 -= rect.y1 / 6;
            GUI_DispStringInRect(acBuf, &rect, GUI_TA_HCENTER | GUI_TA_BOTTOM);

        break;

    case WIDGET_ITEM_DRAW_BACKGROUND:

            BUTTON_GetUserData(pItem->hWin, &pUsr, sizeof(pUsr));

            if (BUTTON_IsPressed(pItem->hWin))
            {
                GUI_SetColor(pUsr->colorPressed);
            }
            else
            {
                GUI_SetColor(pUsr->colorUnPress);
            }

            GUI_AA_FillRoundedRect(pItem->x0, pItem->y0, pItem->x1, pItem->y1, 0);

            rect.x0 = pItem->x0;
            rect.x1 = pItem->x1;
            rect.y0 = pItem->y0;
            rect.y1 = pItem->y1;

            // 图形字体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rect.y0 += rect.y1 / 6;

            if (pUsr->iconFont) {
                GUI_SetFont(pUsr->iconFont);
                GUI_DispStringInRect(pUsr->iconName, &rect, GUI_TA_HCENTER);

            }

        break;

    default:
        {
            return BUTTON_DrawSkinFlex(pItem);
        }
    }
    return 0;
}

---
最后,相关资料:

1. CB工程源码
2. 官方下载图标字体包

3. 可执行demo
4. 索引手册PDF                图形字体图标字体矢量版 – Font Awesome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介绍

网友:
这个字体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介绍

哇,多谢硬汉精华认证!

网友B:
应用到单片机上大概需要多少内存呢

网友C:
我编译源文件没通过。。。sim_config 找不到。。发现没添加库,,添加进去又报错。。不知道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编译源文件没通过。。。sim_config 找不到。。发现没添加库,,添加进去又报错。。不知道是啥情况。。。 ...

报的什么错?你的codeblocks用哪个版本(其实,只要codeblocks原来是正常的,哪个版本都无谓)

我的三台电脑下载测试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的什么错?你的codeblocks用哪个版本(其实,只要codeblocks原来是正常的,哪个版本都无谓)

我的三 ...

13.12版本

楼主:
遇见大佬了啊,从我开始用codeblocks开始已经是16.01版本了,从来就没听过13.12,我收回之前版本都无谓的那句话。。。

建议换16.01或者17.12版本,这两个版本我都测试过,直接打开工程不需要任何配置。

优先推荐16.01吧,直接装直接用。  17.12版本安装后第一次用,可能需要手动配置一些才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到单片机上大概需要多少内存呢

字体文件只有162KB,这个动态内存少不了,其它内存都是你的程序实现了。

网友:
其实Windows也有提供图标字体,不过现在好像很少有人用啊

网友(2021-04-09):
怎么将msyh.ttf微软雅黑字体换成其他的呢,哪里可制作或下载?

网友:
我从windows字体里拷出来的宋体没法显示,雅黑和ADOBE的宋体倒能显示

网友(2021-06-05):
很强这两天看qt,新接触的名词,来坛子里一搜就有了,后面得在单片机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