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B2312格式的中文字符怎么在TFT上显示

楼主(2019-09-02):
哎,各位大佬,我又来问中文显示的问题来了
使用GB2312格式的中文,用emWin要怎么显示出来呢。
我用keil5写的中文字符,如 <关闭> 对应的GB2312编码为 0xD5B1D8B9
在GUI初始时,使用了GUI_UC_SetEncodeUTF8(),现在屏上不显示中文了,只显示英文字符
原来中文字符是保存为UTF-8格式的,可以显示,但每个字符是3字节,2个字符就是6字节了。
现在不想用这个UTF-8的格式,想改成GB2312的。
要怎么才能显示呢?

网友A:
可以做个GBK2UTF8的转换函数

网友B:
GUI_UC_SetEncodeUTF8不调用这条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_UC_SetEncodeUTF8不调用这条不就得了?

不调用肯定不显示呀,也是格式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GBK2UTF8的转换函数

emWin下没有直接显示GB2312的API么?
看版主发的那个GB2312的全字库的方式,不知道能不能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GBK2UTF8的转换函数

用GB2312的话,可以知道每个字符占用比如9像素的宽度,然后就知道一个中文字串占用多少像素。
而必胜UTF8的话,由于中文中混入英文字符的话,那么,就不好计算中文字串的宽度了,不好用于对齐显示这种

网友:
GB2312几乎都要淘汰了,还是使用utf8吧。 可以支持全球语言。 那点存储空间在现在都不是个事。 armfly也有gb2312的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GB2312的话,可以知道每个字符占用比如9像素的宽度,然后就知道一个中文字串占用多少像素。
而必胜UTF ...

计算宽度可以在转换前计算, 还有在UTF8里也可以区分英文跟汉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宽度可以在转换前计算, 还有在UTF8里也可以区分英文跟汉字的...

GB2312转UTF-8的话,还要保存一个很大的转换表吧
在UTF-8里面怎么区分英文和汉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B2312转UTF-8的话,还要保存一个很大的转换表吧
在UTF-8里面怎么区分英文和汉字呢?

几十K吧, 汉字的UTF8码高四位是1110, 英文在UTF8里就是ASC码, 不会超过0x7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K吧, 汉字的UTF8码高四位是1110, 英文在UTF8里就是ASC码, 不会超过0x7F.

GB2312编码中,也是ASCII是小于0x7F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GB2312编码中,也是ASCII是小于0x7F的吧。

是的, utf8, asc中英文是统一的, unicode是前置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