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特别注意,从Github下载DSP库只有源码文件,需要lib形式的,需要下载多个exe生成release文件

楼主(2019-09-03):
从Github上下载的,只有30多MB,非常小,所以明显不含有各种版本的DSP Lib

lib文件:

1、这些文件还不是正式版库文件,想要生成库文件,用户需要按照下载地址的说明操作: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_5

2、下载如下四个软件:
Git-LFS
doxygen.exe Version: 1.8.6
mscgen.exe Version: 0.20
7z.exe (7-Zip) Version: 16.02

3、这里是已经下载好的,然后安装:

4、然后调用CMSIS软件包里面的路径:CMSIS_5-develop\CMSIS\Utilities下的批处理文件,就可以生成了。
实际测试发现处理过程中有bug,提示需要32bit系统才可以使用:

其实就是以批处理的形式,让MDK,IAR和GCC自动去编译这些源码文件,从而生成各种版本库。

楼主:
想自己单独生成库文件,打开路径下:
以MDK为例:
CMSIS_5-develop\CMSIS\DSP\Projects\ARM

这个是ARM做好的工程,专门用于生成lib的:

网友:
只有汉哥才有这个能力吃透,我们就跟着汉哥就有吃的了

网友:
我昨天发现的这个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自己单独生成库文件,打开路径下:
以MDK为例:
CMSIS_5-develop\CMSIS\DSP\Projects\ARM

用MDK打开去生成lib文件,全是错误。。

..\..\Include\arm_math.h(1447):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onst float32_t * pSrc,
..\..\Include\arm_math.h(1448):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float32_t * pDst,
..\..\Include\arm_math.h(1462):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onst float32_t * pCoeffs,
..\..\Include\arm_math.h(1463):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float32_t * pState,
..\..\Include\arm_math.h(1494):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float32_t *pState;       /**< Points to the array of state coefficients.  The array is of length 4*numStages. */
..\..\Include\arm_math.h(1495):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onst float32_t *pCoeffs;      /**< Points to the array of coefficients.  The array is of length 5*numStages. */
..\..\Include\arm_math.h(1589):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onst float32_t * pSrc,
..\..\Include\arm_math.h(1590):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float32_t * pDst,
..\..\Include\arm_math.h(1603): error:  #757: variable "floa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onst float32_t * pCoeffs,

float32_t 不知道在哪里定义的。。
找到定义位置,也包含了这个文件,依然如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DK打开去生成lib文件,全是错误。。

..\..\Include\arm_math.h(1447): error:  #757: variable "fl ...

网友:
前天遇到5楼类似问题,最后把CMSIS文件夹下 DSP和Include两个文件夹全部替换成硬汉之前发的DSP教程 示例工程中对应文件后,编译就通过了。觉得应该是arm_math.h这个文件版本问题导致的,没去仔细研究。(PS:之前发了一次回复,发现回帖被删了,还在纳闷。原来是硬汉误删的,遂重新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