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P更新内部和外部两个Flash的问题

楼主(2019-09-03):
项目中用到外部NorFlash,用来存放图形和字体等内容,内部Flash存储应用程序,更新固件使用的是IAP的方式。其中应用程序存放在内部 0x800 0000开始的地址区域中,图形库存放在外部 0x9000 0000开始的地址空间中。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使用IAR生成的Bin文件如果遇到地址不连续的情况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文件(GB级别)。如何设置IAR生成两个bin文件,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个库的,这样我用IAP更新的时候可以灵活更新(更新其中一个或者全部)。有人知道吗?(论坛改名了,找半天才找到...)

网友:
字库图库,直接自己合并成一个大文件就好了,可以使用这个助手:

用 C++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用来合并RA8875的图片文件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627&fromuid=58

楼主:
我去...你这怎么总有这么高端大气的东东,太好了,3Q~

楼主:
对了,有没有Hex文件按照地址段分割成多个bin文件的软件?我想和IAR的FlashLoader程序兼容。用IAR生成一个包含扩展地址(0x9000 0000)的整个Hex文件,然后按照地址分割为多个bin文件。
这样我就不用在引用的地方填地址了,直接引用之前定义在外部的数组名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有没有Hex文件按照地址段分割成多个bin文件的软件?我想和IAR的FlashLoader程序兼容。用IAR生成一个 ...

这个?

hex文件合并批处理文件,用于合并app,iap比较省事,多少个都没关系,可以指定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42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hex文件合并批处理文件,用于合并app,iap比较省事,多少个都没关系,可以指定地址

我看了下,这个好像是将多个bin合并的。
我生成的hex文件里包含从0x800 0000开始的应用代码和 从0x9000 0000开始的图形库代码,我是想把这个hex文件按照地址区域分割成两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hex文件合并批处理文件,用于合并app,iap比较省事,多少个都没关系,可以指定地址

还有,你这个合并bin文件的软件里面可以设置地址,bin文件不是不包含地址信息的吗,这个地址我下载器怎么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这个好像是将多个bin合并的。
我生成的hex文件里包含从0x800 0000开始的应用代码和 从0x9000  ...

我之前用jflash分割过一次,不过是手动分割的,后来嫌麻烦,改了下makefile把外部和内部的都生成出来

网友:
试下这个吧,似乎Keil和IAR原生不支持,我用arm-gcc是可以的

IAR:Technical Note 35923

Keil: SPLITTING HEX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