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 LUA-RL-Flash+SD和C互调

楼主(2019-09-04):
说明:lua文件放在外部储存器(例如SD卡)才有项目意义,方便有户修改LUA代码,本次移植RL-FLASHFS。LUA精华是可以和其它语言(如C语言)相互调用起胶水作用
步骤:
1.修改luaconf.h,在其中增加宏定义#define LUA_32BITS;
2.重新实现print函数的底层,Lua的print函数的C语言实现部分是lbaselib.c文件的luaB_print()函数,修改lauxlib.h中宏定义lua_writestring,lua_writeline
/* print a string */
#if !defined(lua_writestring)
#define lua_writestring(s,l)   printf(s)//fwrite((s), sizeof(char), (l), stdout)
#endif

/* print a newline and flush the output */
#if !defined(lua_writeline)
#define lua_writeline()        printf("\n")//(lua_writestring("\n", 1), fflush(stdout))
#endif
3.移植RL-FLASHFS的SD卡文件系统
1)定义getc函数
int getc(FILE *stream)
{
        char ch = 0;
        int res;

        res = fread(&ch, 1, 1,  stream);
        if(!res)
        {
                return EOF;
        }

        return ch;
}
2)修改luaconf.h默认路径
#define LUA_PATH_DEFAULT  "M0:\\?.lua;"
#define LUA_CPATH_DEFAULT "M0:\\?.so;"
4.LUA调用C函数必须按LUA格式重新封装并注册
1)格式typedef int (*lua_CFunction) (lua_State *L);
2)封装
static int lua_led_on(lua_State *L)
{
        bsp_LedOn(1);
        return 1;
}
static int lua_led_off(lua_State *L)
{
        bsp_LedOff(1);
        return 1;
}

static int lua_delay(lua_State *L)
{
        int num;
        num= lua_tointeger(L, 1);
        bsp_DelayMS(num);
        return 1;
}

static const struct luaL_Reg mylib[]=
{
        {"led_on",lua_led_on},
        {"led_off",lua_led_off},
        {"delay",lua_delay},
        {NULL,NULL}
};
3)注册luaL_setfuncs(L, mylib, 0);
5.C调用LUA函数
  lua_getglobal(L, "ledrun"); //LuaoˉêyÃû
  if (lua_pcall(L, 0, 0, 0) != 0) //ÔËDDoˉêy
{
        lua_tostring(L, -1);
}
6.LUA源码led.lua
function ledrun()
        n = 1
        while (n < 20)
        do
                led_on()
                delay(500)
                print("led ok")
                led_off()
                delay(500)
                n = n + 1
        end
end
7.C源码
int main(void)
{
        lua_State *L;

        bsp_Init();                /* ó2¼t3õê¼»ˉ */

        L = luaL_newstate(); /* ½¨á¢LuaÔËDD»·¾3 */
        luaopen_base(L);
//        luaL_openlibs(L);
        luaL_setfuncs(L, mylib, 0);

        while (1)
        {
                luaL_dostring(L, "print(\"Hello,I am lua!\\n--this is newline printf\")\n");

                if (luaL_dofile(L, "M0:\\led.lua"))//¼óÔØÎÄ¼t
                {
                        lua_tostring(L, -1);
                }

                lua_getglobal(L, "ledrun"); //LuaoˉêyÃû
                if (lua_pcall(L, 0, 0, 0) != 0) //ÔËDDoˉêy
                {
                   lua_tostring(L, -1);
                }

                lua_close(L);

                while (1);
        }
}

V6 LUA-RL-Flash+SD.zip

网友A:
楼主测试过可以跑多少行lu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过可以跑多少行lua吗?

可以,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试过可以跑多少行lua吗?

多少行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B(2020-07-30):
引用 楼主:
多少行是内存的问题

请问下这个工程 fopen,fread可以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工程 fopen,fread可以使用吗

lua + FatFS,实现lua调用其他lua文件,需要重载c库文件操作函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44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