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有关USB-VCOM驱动的设备描述符问题

楼主(2019-09-04):
想问下,如下图框中,USB设备字段是啥意思,前面的两段是USB_DeviceDescriptor--设备描述符中给出的idVendor和idProduct的ID号

网友A:
设备描述符,PID和VID后面的几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描述符,PID和VID后面的几种类型

没太看明白
VID_1FC9:这个1FC9
PID_0085:这个0085都是USB_DeviceDescriptor[]这个描述符中给定的
那么, USB\VID_1FC9&ID_0085\_AWC_06014013 中,这个 _AWC_06014013 是哪来的呢?
也是固定给定的,还是怎么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描述符,PID和VID后面的几种类型

有在网上找到一段说法:

在USB\VID_05A9&PID_2800\5&1BFE1C47&0&8里面,USB代表设备类型,5&1BFE1C47&0&8代表设备连接位置,包括总线位置,控制器位置,控制器编号,端口编号这几项,而VID_05A9&PID_2800则是设备信息,而USB的驱动也正是依赖于这个,VID其实是Vendor ID,而PID则是Product ID,分别代表生产商的编号和生产商内部的产品编号。原则上说一个USB设备必须有PID和VID,属于USB接口芯片的可选设置,但是现在貌似很多生产商都是随意写的。简单地说,VID是要申请的(当然你也可以随便写),PID是厂家自己定义的。[1]

一般好像都是这种形式,我自己做出来的也是 6&b724d05&0&2 这种形式的,
但别人上位机做出来的就是 _AWC_06014013 这种的,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看明白
VID_1FC9:这个1FC9
PID_0085:这个0085都是USB_DeviceDescriptor[]这个描述符中给定 ...

应该是这三个的组合方式,也是设备描述符里面的。如果你在成功里面看不到,是你的上位机驱动里面包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在网上找到一段说法:

在USB\VID_05A9&PID_2800\5&1BFE1C47&0&8里面,USB代表设备类型,5&1BFE1C4 ...

如果要是这种的话,看这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这种的话,看这个就行了

jlink的驱动也是一串数字,但不是分隔开的,更像是 _AWC_06014013 这种描述吧。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应该是上位机另外修改的?我看了下单片机USB-VCOM这边的接收和响应数据,我自己做的和例程都是一样的数据。
但上位机显示出来的就是这两种区别,而且,我的 6&b724d05&0&2 这个还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了,被判断为通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这种的话,看这个就行了

这里也发现一个问题,看下图,能不能说明,这个VCOM的驱动还不完全呀?比如说少了一些配置说明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