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systick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9-09-04):
请问systick中断优先级默认是多少 的? 如果我要修改该怎么改? 是不是操作系统用到的3个中断优先级都不会超过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的定义?  刚转到FREERTOS,细节上还是与ucos有很多区别

网友:
可以看下教程这个章节,展开进行了说明:

第12章 FreeRTOS中断优先级配置(重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094&fromuid=58

网友:
systick是内核中断,默认为负数,但在SysTick_Config中,调用了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将它优先级配置为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