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one] SEGGER的Ozone调试组件新增的快照功能,超级实用,解决随机性死机的利器

楼主(2019-09-05):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development-tools/ozone-j-link-debugger/technology/debug-snapshots/

程序调试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程序运行一段时间死机了,这种现象检测起来非常费事。

针对这个问题,SEGGER的Ozone调试软件推出快照功能,出问题时可以存储设备的Flash和RAM内容以及CPU寄存器值。此外,可以保存整个系统状态,例如外设寄存器值。这样可以完全恢复系统状态,包括时钟配置,中断,GPIO和外设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只有正版的jlink才能用,淘宝买的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只有正版的jlink才能用,淘宝买的用不了???

能用,上一个2.5x还能用,这个新的还没有测试。

网友B(2020-03-31):
这种情况是不是我的JLNIK不支持呢?2.46、2.5、3.1三个版本都试了,点连接它就提示必须要自动升级固件,升级后就显示这个对话框。

网友:
好像是没有连接上目标板,可是我用KEIL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是不是我的JLNIK不支持呢?2.46、2.5、3.1三个版本都试了,点连接它就提示必须要自动升级固件,升 ...

你还在用V8,的确是改换V9或者V1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还在用V8,的确是改换V9或者V10了

确实是仿真器版本低的问题,换了一个V9的就可以用了。
查看实时内存是挺方便的,但是刷新时间最低只有100ms,怀疑会不会出现死机的时候内存界面还没来得及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仿真器版本低的问题,换了一个V9的就可以用了。
查看实时内存是挺方便的,但是刷新时间最低只有10 ...

这个时候就考验下载器是否好用了,所有才有了稍好点的公司都喜欢买正版用,个人看法。

网友(2020-08-07):
检查长时间运行MCU司机的一种方法。Ozone调试组件新增的快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