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F4的串口接收,利用DMA和空闲中断,与F1有区别,有坑。

楼主(2019-09-05):
今天在一个老项目上尝试更新串口接收的方式,从接收中断方式更改为空闲中断方式。

首先,参考了论坛的帖子:分享基于F103单片机的串口空闲中断+DMA实现数据不定长接收以及DMA发送
但是,出现了几个问题:
第一,初始化串口阶段,使用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IDLE);时出现了死循环。我不理解,望大侠们指点一下?

第二,空闲中断函数中,只能第一次接收数据帧成功。然后重置DMA计数器始终不成功,第二次接收数据帧失败。数据长度远小于缓冲区。
代码如下:
DMA_Cmd(USART1_RX_DMA_STREAM,DISABLE);  /* 接收DMA复位 */
USART1_RX_DMA_STREAM->NDTR=128;
DMA_Cmd(USART1_RX_DMA_STREAM,ENABLE);

如果在第二行增加一句 DMA_ClearFlag(USART1_RX_DMA_STREAM,USART1_RX_DMA_FLAG_TCIF); 则可以成功复位DMA计数器。
查找参考手册,发现这里有一种解释。 外设到存储器的完成判断比较特别:
不知道理解是否有误,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子。

网友:
可以参考我这个修正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14&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