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利用TIMx的单脉冲模式输出脉冲个数可控的PWM

楼主(2019-09-05):
怎么利用TIMx的单脉冲模式输出脉冲个数可控的PWM???

网友A:
单脉冲模式不方便,还不如定时器中断来的方便。

专业点就使用类似这种的方案:
借助STM32H7的DMAMUX的定时器触+DMA控制任意IO做PWM和脉冲数控制,爽歪歪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14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脉冲模式不方便,还不如定时器中断来的方便。

专业点就使用类似这种的方案:

那岂不是要频繁进中断啊?

网友B:
用重复计数器RCR,计数一定个数后进中断再次启动定时器,这样数量严格可控,且减少中断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脉冲模式不方便,还不如定时器中断来的方便。

专业点就使用类似这种的方案:

哥你的历程呢,你发的链接套了好几个链接也没看到你的历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你的历程呢,你发的链接套了好几个链接也没看到你的历程啊?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63章(2019-08-18)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8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重复计数器RCR,计数一定个数后进中断再次启动定时器,这样数量严格可控,且减少中断次数。

大师 RCR有些限制啊,
  if ((TIMx == TIM1) || (TIMx == TIM8)|| (TIMx == TIM15)|| (TIMx == TIM16) || (TIMx == TIM17))
  {
    /* Set the Repetition Counter value */
    TIMx->RCR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我用TIM4就没有RCR,如果不用RCR功能,还有其它的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 RCR有些限制啊,
  if ((TIMx == TIM1) || (TIMx == TIM8)|| (TIMx == TIM15)|| (TIMx == TIM16) | ...

你要做几路?T1和T8有RCR,如果是T4,可以用DMA当RCR,用DMA发送一定数量后进中断,多次中断累计控制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富莱】STM32H7用户手册发布,重在BSP驱动包设计方法,HAL库的框架学习,授人以渔,更新至63章(2019- ...

给硬汉提点建议:昨天看你写的基于H7的定时器输出脉冲个数可控的pwm波程序,代码结构太复杂了,对于初学者有点难get到想要的关于程序结构和思路,能不能把历程做的循序渐进一些,就是代码结构一开始不要那么复杂,比如:一个外设怎么用起来,然后再慢慢深入。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硬汉提点建议:昨天看你写的基于H7的定时器输出脉冲个数可控的pwm波程序,代码结构太复杂了,对于初学 ...

不复杂,非常简单,这个是因为你不熟悉DMAMUX导致,所以你需要优先学习教程前面的DMAMUX,然后学习DMA,再学习TIM,就好了,所有这些都有独立的教程章节,非常适合你提的建议,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是要有的。

这个DMAMUX是H7上新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非常简单,这个是因为你不熟悉DMAMUX导致,所以你需要优先学习教程前面的DMAMUX,然后学习DMA, ...

可能我没说完整,因为我们都还在用F1系列的芯片,所以DMAMUX没有,所以只用TIM触发DMA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几路?T1和T8有RCR,如果是T4,可以用DMA当RCR,用DMA发送一定数量后进中断,多次中断累计控制脉冲 ...

你是否有类似历程参考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否有类似历程参考啊?谢谢。

百度就能搜索到啊

网友:
用DMA传输,比如传输32个,在DMA发送完成中断里处理,是否继续发送,发送几个,接着发。直到发送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非常简单,这个是因为你不熟悉DMAMUX导致,所以你需要优先学习教程前面的DMAMUX,然后学习DMA, ...

审核通过能能不能就别发系统提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审核通过能能不能就别发系统提醒了

改不了,这个是系统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