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 邮箱返回值异常问题

楼主(2019-09-06):
各位大佬:

目前的开发环境是STM32L071+RTX V4.7+KEIL。在使用邮箱进行任务间的通信时发现,在使用函数os_mbx_wait等待消息时,msg的地址已经不为NULL,函数返回值result为1(OS_R_TMO),即超时,各位有遇到过?

  uint16 *msg = NULL;

   result = os_mbx_wait (mailbox1, (void *)&msg, 1000);

网友A:
你说的msg地址是指的&msg,还是msg为n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msg地址是指的&msg,还是msg为null

硬汉,你好!

是msg不为n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msg地址是指的&msg,还是msg为null

硬汉,你好,我发现把函数os_mbx_wait的超时时间设置为0,这样在另一个任务发送消息时,函数os_mbx_wait的返回值就会为0,并且msg的值不为空,原因未名!

os_mbx_wait (mailbox1,  (void *)&msg,  0);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你好,我发现把函数os_mbx_wait的超时时间设置为0,这样在另一个任务发送消息时,函数os_mbx_wait ...

上完整测试代码。仅RTX部分即可,我试试

网友:
1000  不知是1000个tick还是1000毫秒,  超时收不到,不设定超时可以收到,要看你的发送方了,所以硬汉老大要看你的源码。